如何利用单片机独立按键使步进电机正转和反转?有无大佬指导一下

楼主(2022-11-05):
#include <REGX52.H>

unsigned char speed;
sbit ENA=P1^0;
sbit PWM=P1^1;
sbit DIR=P1^2;

void kongzhi_Init()
{
    TMOD|=0X11;
    TH1=0XFE;
    TL1=0X33;
    TR1=1;
    IE=0X8A;
          EA=1;
          ET0=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char b=0;

         while(a--)
         {
            for(b=0;b<200;b++)
                {

                }
        }

}

void main()
{
     kongzhi_Init();
           while(1)
                 {
//           while(1)
//                 {
//         while(1)
//         {
//                           DIR=1;
//        if(timer0>0.1)
//        {
//            timer0=0;
//        }
//        if(timer0<1)
//        {
//            PWM=0;
//        }
//        else
//        {
//            PWM=1;
//        }
//     }
//
//         }
                while(1)
                {
       if(P3_1==0)
                         {
                                   delay(10);
                                   if(P3_1==0)
                                         {
                                   while(P3_1==0)

                                         while(1)
         {
                               DIR=0;
        if(speed>1)
        {
            speed=0;
        }
        if(speed<1)
        {
            PWM=0;
        }
        else
        {
            PWM=1;
        }
     }

         }

}

}
                 }

         }

void Tlzd() interrupt 3
{
    TH1=0XFE;
    TL1=0X33;
    speed++;

            if(P3_0==0)
                  {
             delay(10);
                         if(P3_0==0)
                         {
                                  while(P3_0==0)

                                         while(1)
                                         {
                                                  DIR=1;
                                                 if(speed>1)
             {
             speed=0;
             }
             if(speed<1)
             {
              PWM=0;
             }
              else
             {
              PWM=1;
             }
                                         }

}

}

        }

网友A:
还没弄好?

网友B:
读通驱动器使用手册。

楼主:
大佬 你这个还是不行  按键上去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