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中断疑问

楼主:
初学ESP8266,使用arduion IDE开发,学习过程中有很多疑惑,特请大佬解惑:
在arduion IDE调用ticker库来实现隔一段时间执行一次函数,这个计时方式是基于什么计时,软件计时器?esp8266有哪些中断方式?查到一些资料没有看到描述。

网友A(2022-11-05):
attachInterrupt() 函数
要在 Arduino IDE 中设置中断,请使用 attachInterrupt() 函数,该函数接受以下参数:GPIO 中断引脚、要执行的函数的名称和模式: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GPIO), ISR, mode);

#define timeSeconds 10

// Set GPIOs for LED and PIR Motion Sensor
const int led = 12;
const int motionSensor = 14;

// Timer: Auxiliary variables
unsigned long now = millis();
unsigned long lastTrigger = 0;
boolean startTimer = false;

// Checks if motion was detected, sets LED HIGH and starts a timer
ICACHE_RAM_ATTR void detectsMovement() {
  Serial.println("MOTION DETECTED!!!");
  digitalWrite(led, HIGH);
  startTimer = true;
  lastTrigger = millis();
}

void setup() {
  // Serial port for debugging purposes
  Serial.begin(115200);

  // PIR Motion Sensor mode INPUT_PULLUP
  pinMode(motionSensor, INPUT_PULLUP);
  // Set motionSensor pin as interrupt, assign interrupt function and set RISING mode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motionSensor), detectsMovement, RISING);

  // Set LED to LOW
  pinMode(led, OUTPUT);
  digitalWrite(led, LOW);
}

void loop() {
  // Current time
  now = millis();
  // Turn off the LED after the number of seconds defined in the timeSeconds variable
  if(startTimer && (now - lastTrigger > (timeSeconds*1000))) {
    Serial.println("Motion stopped...");
    digitalWrite(led, LOW);
    startTimer = false;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tachInterrupt() 函数
要在 Arduino IDE 中设置中断,请使用 attachInterrupt() 函数,该函数接受以下参 ...

这个程序是引脚变化触发外部中断,我想了解ESP8266有没有像MCU那样的定时/计数的中断,怎样去配置,有没有相关数据手册有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