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DS18B20出现问题,请各位大佬指点

楼主(2022-11-05):
DQ单独接P20口就一直是低电平,读取温度为0。
如果DQ再接到LCD1602上面任意一个口上,就能正确读出数据。

DQ接到1602

DQ接到1602

直接P20

直接P20

网友A:
1602 vss接地,vdd接+5v,才会有显示。

网友B:
你的电阻R10可能没有接到Vcc上,你接Vss可能相当于接了一个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