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按键控制LED电路设计合理吗?

楼主:
请问这个这个按键控制led设计合理吗

网友A(2022-11-06):
肯定不合理呀,无论按与不按,输入到IO口的都是高。电阻的位置错了。

网友B:
R3没用去掉,把单片机I/O口改接到按键的上端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3没用去掉,把单片机I/O口改接到按键的上端头

Ok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