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STC15W408AS单片机+DS3231做的手表为啥15天慢了一个小时

楼主:
我用STC15W408AS+DS3231做的手表(用锂电池和纽扣电池供电)为啥15天慢了一个小时? 是线路的问题吗, PCB见下图。由于用纽扣电池供电,有个开关(SW-MAIN)就直接开关机了。源程序见附件。

CLIENT003-STC15W408AS DS3231 12864OLED做的时钟 成功 嘉立创版(1).zip

网友A(2022-11-06):
单用STC15W408AS定时器就可以做到日误差10S,加个DS18B20就可以做到周误差1S。你用高大上的DS3231竟然日误差240S?买到假货了?

网友B:
我也用DS3231做手表,校准一下,年误差60秒内(2ppm内),月误差5秒内。

网友C:
我的3231比较精准。我去年做的时钟,到现在依然正常运行,没有明显偏差。
程序中是有加入了时间补偿功能(DS3231内部的寄存器),但不作调整依然可以精准运行。
可能是因为我用的芯片是原装正版的吧,各方面都很顺利。驱动程序一点即亮,时间误差小。
也没有试用过山寨版,不知道山寨的好不好用。

网友D:
如果程序没有错的话,就是时钟芯片不准。
如果单片机使用晶振做时钟,做个时钟日差1S是可以达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程序没有错的话,就是时钟芯片不准。
如果单片机使用晶振做时钟,做个时钟日差1S是可以达成的。

我用STC的MCU跑外部晶振做的电子钟,晶振用的0.1ppm温补晶振(有源晶振,20元一个),年误差不超过5秒。
也做了用GPS校准或BPC电波钟,长年运行误差不超过0.1秒。

网友E:
不可能,你这个可是带温度补偿的

网友F:
每天都要观察,是否有规律。如果每天都慢,累积出慢1小时,那是DS3231可能是假货。如果每天都不慢,突然有一天慢了1小时,那是你的代码有bug。

网友G:
-iWatch-v2.0,主控是STC32G12K128,开源的,纵享丝质顺滑
可以联系stc   发你程序包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的3231比较精准。我去年做的时钟,到现在依然正常运行,没有明显偏差。
程序中是有加入了时间补偿功能( ...

给个某一个宝的链接吧,我去买个原装的,谢谢了

网友H:
通常买多贵的,我买的大概5块的,靠谱吗

网友I:
考虑过程序运行带来的延迟么,比如较大的延迟

网友J:
首先,观察是否每天或每小时均速地慢,是就大概率DS3231故障(除非程序不用这);
其次,漂忽不定的忽快忽慢,可以不用DS3231直接用定时器看故障是否排除;
然后,依次排除硬件故障,剩下如果还有问题就是软件BUG了。
如果,有两套以上的器件可以互换着试
PS:三毛的2307每天也就十秒内,DS3231五元包邮还行,或者一元8025拆机都还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通常买多贵的,我买的大概5块的,靠谱吗

3231正品的十多块(当年买的价)。

网友K:
论坛里有3231和OLED做的时钟的程序,你可以下载了试验一下。不用408AS 用w104也可以点亮。我用STC15F104E点亮过,因为两个器件都是IIC的,用8脚的正好,还有两个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