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esp8266连接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2-11-06):
esp-01s单独接串口模块在电脑上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接到单片机上的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esp—01s模块没有上电反应,单片机串口能正常打开,一种是esp-01s模块上电了,单片机串口无法打开。求求大神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

网友A:
据你的描述,STM32和ESP居然不是同时上电的???

网友B:
我三个月以前他做了一个,主要是1、单片和8266电压问题   2、串口速率问题,三、程序问题(其中主要是8266响应和单片机不同步)   我用的是MQTT通信协议,那还有一个就是要自定义一个串口通信协议

网友C:
你是采用AT方式配置的8266吧,
有可能串口一直在发送数据给单片机,
建议直接换透传的8266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据你的描述,STM32和ESP居然不是同时上电的???

不是,我玩过esp83266。esp8266有个上电用的引脚,这个脚如果电平低或者悬空表示上电,开始工作。如果它将这个脚连接IO的话,的确可以控制的。

网友E:
读通两个芯片的手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