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问题 为什么xdata定义的数组不能够赋值?

楼主(2022-11-06):
我想问一下
例如我定义了一个 unsigned  char xdata qipan[8][8];然后我想给qipan[1][1]赋值一个1,赋值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要看编译器有没有设置使用XDATA

网友B:
先要确定你选的单片机有没有 xdata 。

网友C: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有XDATA就可以操作。

网友D:
xdata unsigned  char  qipan[8][8];这样定义试一下

网友D:
程序可以编译过

网友E:
如果CPU 中的 xdata有且容量够,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