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单片机定时器问题

楼主(2022-11-07):
关闭定时器,是只关闭定时器中断,还是只关闭定时器计时,16位自动重装的话,关闭计时还要重写初始值吗。

网友A:
关闭定时器中断,但是定时器还在运行,关闭定时器计时就彻底关了定时器。

网友B:
你要学会查元件手册。会看手册了,就全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学会查元件手册。会看手册了,就全明白了。

哪里需要,人家都在开发%仪了,真要不会的,论坛发帖一问就行,也不需要任何思考,你去看看他的主题都问些什么就知道了,坛友已经冠以“十万个为什么”了,虽然不贴切,三百个为什么还是名副其实的。

网友D:
与【关】的方案有关。
1、关中断允许:计数正常进行,但中断无法响应。
2、关计数的时钟:计数立即停止。由于计数器无法归0,所以中断条件无法达成。

网友E:
中断可以不关,关闭定时器计数定时器就不会有任何动作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23265-1.html
推荐使用这款软件配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