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模块电路 这个标号为Kj的是个什么元器件啊?

楼主(2022-11-07):
各位大佬,我想问下中间这个标号为Kj的是个什么元器件啊?

网友A:
Kj1就是 继电器标号。

网友B:
这个标号为Kj的元器件是继电器

网友C:
按图来说,这里的Kj就是开关(K)继电器(J)的意思,不然你以为还是什么口技?

网友D:
KJ是继电器啊,搞事情

网友D:
KJ是继电器啊,你在搞什么飞机

网友E:
红框画出来的,是继电器,左边的蓝框表示继电器的线头,KJ是公共、常开和常半触点,中间用.....表示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框画出来的,是继电器,左边的蓝框表示继电器的线头,KJ是公共、常开和常半触点,中间用.....表示相关
...

好的谢谢

网友F:
继电器及其触点。

网友G:
瞎编的,有必要深究吗?

网友H:
就是继电器的意思啊

网友I:
就是继电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