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继电器代码

楼主(2022-11-07):
在进行proteus仿真驱动继电器时候,因为第一次接触和学习继电器遇到了无论采用电源驱动还是三极管放大驱动都无法驱动的问题,所以就查了继电器的资料和proteus中的默认设置,发现原来是proteus中继电器默认驱动电压为12V,所以我们需要将继电器的默认改成5V或者将电源改成12V即可。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用两种三极管方法驱动继电器

1.采用直接电源驱动,然后用NPN当做开关,原理很简单。

当IO口输出高电平1时候,三极管会导通,此时继电器开关闭合,LED点亮。如图所示

当IO口输出低电平0时候,三极管会截止,此时继电器开关断开,LED熄灭。如图所示

2.采用三极管PNP放大来驱动继电器工作,工作原理是通过三极管将IO口输出的电流放大来驱动继电器工作,如图所示。注意:这里的继电器旁边的二极管是为了保护继电器,在实际电路中需加上去,这里补充一下。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sbit jidianqi=P2^0;
//延时程序:由 Delay参数确定延迟时间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i;
for (;m>0;m--)
{
for(i=0; i<54; i++) ;
}
}
void main()
{
  while(1)
  {
    jidianqi=1;
        delay(1000);
        jidianqi=0;
        delay(1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