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单片机LED闪烁灯控制系统程序

楼主(2022-11-07):
参考LED闪烁灯控制系统程序,利用单片机一个I/O端口(4个I/O端口中任意选择一个,设计程序时注明你的选择)控制8个发光二极管,设计8个灯先前4个灯亮、后4个灯灭,后变为前4个灯灭、后4灯亮,如此交替变化的控制程序。(大家可以通过在纸上编写程序拍照上传、或者有电脑的话直接上传文档等方式答题)

网友A:
郭天祥老师的51单片机,定时器那一节好好看,仔细看.他做一步你做一步.然后就会了

网友B:
(大家可以通过在纸上编写程序拍照上传、或者有电脑的话直接上传文档等方式答题)
如果不按要求做的话扣分,这个没得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