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怎么控制电机在固定的范围转动?

楼主(2022-11-07):
请教大神,c51怎么控制电机在固定的范围转动,像一条线,在中间时可以前后转动,末端就只能往前转
各位大佬,这根线要如何实现?

网友A:
一般电机需要两端限位开关,如果步进电机,只需要找准中间位置,然后向前,向后给出固定步数脉冲,即可实现范围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会通过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时间来实现】
如你所说,就试一试:
1、加两个计时变量,一个计正转时JSZ,一 ...

感谢指点,理论上可行,我去试试

网友B:
【我会通过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时间来实现】
如你所说,就试一试:
1、加两个计时变量,一个计正转时JSZ,一个读反转时间JSF。用中断做个时基(如10ms)。
2、正转命令发出后,对JSZ进行计时(每次中断+1),到时后(达到某个值),复位(清0)。并开启反转。
3、反转命令发出后,对JSF进行计时,到时后,复位。并开启正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只有正负极的电机,所以感觉只能通过单片机控制,另外正反转已经实现了

那就是直流有刷电机了,你的要求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网友D:
电机上得有光栅编码器和限位开关来确定转子的位置和末端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要知道你的电机是什么样式的,你的负载又是什么样子的,最后才可以谈单片机。

是只有正负极的电机,所以感觉只能通过单片机控制,另外正反转已经实现了

网友C:
先要知道你的电机是什么样式的,你的负载又是什么样子的,最后才可以谈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单片机,你直接控制电机,你会如何做呢?

我会通过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时间来实现

楼主:
我会通过电机正反转的时间来实现

网友B:
先不说单片机,你直接控制电机,你会如何做呢?

网友E:
两头装行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