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 请问一下此时i的状态是什么?

楼主(2022-11-07):
请问一下此时(i)的状态是什么?

网友A:
好好去学习for语句,而不是什么基础知识都是上来问

网友B:
for语句中  两个分号  包含三个动作, 你说的“此时” 到底是 “何时”?
但按你的语句来看, 无论何时,  都不会是 0xff

网友C:
i是1~7中任意值,但永远不可能是0xff。

网友D:
问题没问到点上,

网友E:
i=1开始,7次循环执行后,第八次i=8不满足条件,不会执行循环体。函数结束。不知道想问什么??

网友F:
说实在的 这个问法真的有些问题 一般说 变量在程序执行中的值 而不说状态 对于LED 可以描述状态 亮或者灭
就你的程序而言 i的取值 是从1 到8 每循环一次加一 循环体 执行7次 你可以试着 把7次 循环体执行 的a b p1的取值 列个表 这样更有利于你对于该左移函数的 理解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G:
i不会是0xff,他是1~7中的数字,还有就是此时是代表什么时刻,因为i是一直在变化,建议拿张草稿纸去写一遍

网友H:
i是1到7,从1开始把for里面的做完之后,变成2,这样子反复就是i等于1到7

网友I:
i是1~7中任意值,但永远不可能是0xff

网友J:
先把C语言学好啊!多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