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放大器电路50欧姆微带线的问题

楼主(2022-11-07):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一个射频放大器的实验板子,里面要求使用50欧姆微带线,如图所示,工作频段在1G。

    信号进和出都要求使用阻抗50欧姆的微带线(图中的Z1和Z2)。微带线需要用专门的软件设计并且定制,比较麻烦,而实验阶段大致只是观察一个结果就可以了。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别的可以暂时替代它的器件,比如说,高频电阻,如下图这种

   或者,直接用普通贴片电阻,因为不需要有多么精确,只要能实现放大,不烧管子即可。普通贴片电阻在高频下总阻抗会有所变化,但也不会离谱得翻了几倍,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呢?

网友A:
赞同楼主的观点

网友B:
不行, 天线是阻抗。电阻是阻值。
性质不一样!

网友C:
微带线指的是电压电流比值是50欧不会引起反射,跟电阻50欧完全是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带线指的是电压电流比值是50欧不会引起反射,跟电阻50欧完全是两个概念!

谢谢指教。1/4波长微带线可以防止反射,也有阻抗匹配的作用,这些我略知一二。我主要是想知道,有什么元器件可以暂时替代这个50欧姆微带线。或者,就算没有它,是不是也没什么大不了?顶多反射回来的部分多一些,增益少一些,S11从-20db增加到-10db,也仅仅是参数没那么理想,后期慢慢调整。如果次次做实验都需要找厂家定制微带线,不但麻烦,而且周期很长。

网友D:
用嘉立创公众号的阻抗神器可以大概算出线宽
阻抗和电阻不完全一样,阻抗是指电阻容抗和感抗,而50欧的微带线是指特性阻抗,和电阻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射频下普通贴片电阻也不是不可以用,无非一个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的问题,明显封装越小频率可以越高,但是功率很小,当然也有高频的贴片电阻,像你图中的高频电阻功率很大的,要加散热片,一般是假负载用的。一般像电容会影响比较大,有的材质的MLLC在高频下是没法用的。

楼主:
谢谢指导,一直知道ADS也有很完善的微带线计算程序,嘉立创也有这个还真不知道,看来还要多学习。以前一直不理解射频放大芯片的资料里为啥经常对贴片电容封装规定为0603,现在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