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LCD1602显示5个任意字符程序

楼主(2022-11-07):
LCD1602控制器接口介绍
1、基本操作时许
1.1读状态:输入:RS=L,RW=H,E=H
----输出:D0~D7=状态字
1.2写指令:输入:RS=L,RW=L,D0~D7=指令码
----输出:无
1.3读数据:输入:RS=H,RW=H,E=H
----输出:D0~D7=数据
1.4写数据:输入:RS=H,RW=L,D0~D7=数据,E=高脉冲
----输出:
2.lcd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2.1lcd1602d可以用到的函数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坐标显示
{
    unsigned char addr;
    if(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WriteCom(addr|0x80);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显示字符串
{
   LcdSetCursor(x,y);      //当前字符的坐标
    while(*str != '\0')
  {
      LcdWriteData(*str++);
    }
}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显示一个字符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LcdWriteCom(X); //发命令字
        LcdWriteData(DData); //发数据
}
3.按键函数
检测按键1(字母可以增加)是否被按下,等待按键弹起,给初始值加值
检测按键2(字母可以减少)是否被按下,等待按键弹起,给初始值减值
检测按键3(光标字母可以跳到下一个字符)是否被按下,等待按键弹起,给位置加值,移动到下一个位置
检测按键4(切屏)是否被按下,等待按键弹起,显示设定好的字符串,可以根据按键来达到切屏
检测按键5(跳出检测按键循环)是否被按下,等待按键弹起,跳出循环
sbit k1=P1^0;//加
sbit k2=P1^1;//减
sbit k3=P1^2;//位置
sbit k4=P1^3;//切屏
sbit k5=P1^4;//切换输出
unsigned char IN[]="1.input  chars :";

unsigned char OUT[]="2.output  chars: ";
unsigned char jiesu[]="3.finish output!";

检测按键是否被摁下  ,五个按键都是类似
                 if(k1==0)                 //如果s1按下
     {
       KeyState1=1;
       delay_K(10);   //延时消抖
       while(k1==0);//等待松手
       LcdWriteCom(0x80+0x40+weizhi);//位置光标位置
       LcdWriteData(zifu[ADD]);//ADD是初始值
           ADD++;
           A(weizhi);
          if(ADD==26)
      {
          ADD=0;
      }

      }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为了赚取黑币,去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