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D Debug时出现报错flash memory not accessible while core is running

楼主(2022-11-07):
如图,使用STVD编写一个比较简单的程序,发现按键无法完成KEY_Count计数,跳转不到下一步。
进入Debug后,发现执行程序后会跳出这样的错误,网上找了没有解决方法,Vcap电容已经核对过是1uF没有问题。
全部代码在这里,很乱各位大佬将就看,顺便求教哪里写的不好我改一改!

//main.c

#include "stm8s.h"
#include "gpio.h"

//定义LED_1引脚
#define LED1_ON                                GPIOC->ODR &= ~(1<<7)
#define LED1_OFF                        GPIOC->ODR |= (1<<7)

//定义LED_2引脚
#define LED2_ON                                GPIOC->ODR &= ~(1<<6)
#define LED2_OFF                        GPIOC->ODR |= (1<<6)

//定义LED_3 引脚
#define LED3_ON                                GPIOC->ODR &= ~(1<<5)
#define LED3_OFF                        GPIOC->ODR |= (1<<5)

//按键
#define KEY1                                 (GPIOD->IDR & GPIO_PIN_4)
#define KEY2                                 (GPIOD->IDR & GPIO_PIN_5)

        //定义UV_LED紫外灯引脚
#define UV_LED_ON                  GPIOC->ODR |= (0x01<<4)
#define UV_LED_OFF                    GPIOC->ODR &= ~(0x01<<4)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u8         Flag =0 ,
        Key1_Flag = 0,
        Mode_Work = 0,
        PWR = 0;
u8 UV_PWR = 0 ;

void Key1_Working(void);

void GPIO_init(void)
{
        //LED1 引脚 PC7 配置
        GPIOC->DDR |= (0x01<<7);//PC7为输出模式
        GPIOC->CR1 |= (0x01<<7);//PC7推挽输出

        //LED2 引脚 PC6 配置
        GPIOC->DDR |= (0x01<<6);//PC6为输出模式
        GPIOC->CR1 |= (0x01<<6);//PC6推挽输出

        //LED3 引脚 PC5 配置
        GPIOC->DDR |= (0x01<<5);//PC5为输出模式
        GPIOC->CR1 |= (0x01<<5);//PC5推挽输出

        GPIOD->DDR |= (0x01<<2);//PD2为输出模式
        GPIOD->CR1 |= (0x01<<2);//PD2推挽输出

        GPIOD->DDR |= (0x01<<3);//PD2为输出模式
        GPIOD->CR1 |= (0x01<<3);//PD2推挽输出

        //UV_LED紫外灯引脚 PC4 配置
        GPIOC->DDR |= (0x01<<4);//PC4为输出模式
        GPIOC->CR1 |= (0x01<<4);//PC4推挽输出

        //LIGHT_LED照明灯引脚 PC3 配置
        GPIOC->DDR |= (0x01<<3);//PC3为输出模式
        GPIOC->CR1 |= (0x01<<3);//PC3推挽输出

        //开机定时按键KEY1 引脚 PD4 配置
        GPIOD->DDR &= ~(1<<4);//PD4为输CHU模式
        GPIOD->CR1 |= (0x00<<4);//PD4为上拉模式
        GPIOD->CR2 |= (0x01<<4);//开外部中断

}

void SysClkInit( void )
{
  //  CLK->SWR = 0xe1;       //HSI为主时钟源  16MHz CPU时钟频率
    CLK->CKDIVR = 0x00;    //CPU时钟0分频,系统时钟0分频
}

void Delay(u16 Count)//延时1*Conut ms
{
        u8 i,j;
        while(Count--)
        {
                for(i=0;i<100;i++);
                for(j=0;j<50 ;j++);
        }
}

void Res_Ctrl(void)
{
        UV_LED_OFF;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FF;
}

//PWM输出设置
/***********************************************************
函 数 名:        TIM1_PWM_SET
函数描述:  TIM1输出比较功能初始化。
***********************************************************/
void TIM1_PWM_SET(void)
{
        TIM1->ARRH = 16000/256;
        TIM1->ARRL = 16000%256;
        TIM1->CR1  &= 0x8F;                        //向上计数模式边沿对齐
        TIM1->CR1  |= 0x01;                        //使能TIM1计数器功能CEN=1
        TIM1->BKR   = 0x80;                        //打开主输出开关输出PWM信号MOE=1
}

/***********************************************************
函 数 名:        CHx_PWM_SET
函数描述:  TIM1_CHx通道PWM信号输出配置〉调节频率占空比。
参    数:  unsigned long F_CHx,        频率
                        float Duty_CHx                        占空比*100
备    注:        正常占空比参数计算公式为c = Duty_CH3 * F_CH3,
                        占空比为小数,如0.1、0.2。为线性点亮,占空比扩大100倍,
                        计算公式改为c = Duty_CH3 * F_CH3 / 100;
***********************************************************/

void CH4_PWM_SET(unsigned long F_CH4,float Duty_CH4)
{
        float d;
        d = Duty_CH4 * F_CH4 / 100;                                        //计算占空比参数
        TIM1->CCR4H = ((u16)(d))/256;
        TIM1->CCR4L = ((u16)(d))%256;
        TIM1->CCMR4   = 0x60;                                                //配置PWM为模式1
        TIM1->CCER2  &= 0x1F;                                                //CC3P=0,OC3信号高电平有效
        TIM1->CCER2  |= 0x10;                                                //CC3E=1,使能OC3输出
        TIM1->OISR   |= 0x40;                                                //空闲状态时OC3为高电平
}

楼主:
void LED_PWM(u16 LED_Flag)
{
int n = 0;
if(LED_Flag==1)
{
for(n=0;n<91;n++)        //传递占空比参数,m从0~90缓慢点亮
{
CH4_PWM_SET(16000,n);
Delay(500);        //为使点亮平缓线性,延迟500ms
}
LED_Flag = 0;
}
if(LED_Flag==2)
{
for(n=91;n>50;n--)        //传递占空比参数,m从0~90缓慢点亮
{
CH4_PWM_SET(16000,n);
Delay(500);        //为使点亮平缓线性,延迟500ms
}
LED_Flag = 0;
}

if(LED_Flag==3)
{
for(n=51;n>20;n--)        //传递占空比参数,m从0~90缓慢点亮
{
CH4_PWM_SET(16000,n);
Delay(500);        //为使点亮平缓线性,延迟500ms
}
LED_Flag = 0;
}

}

void Level1(void)
{
LED1_ON;
LED2_OFF;
LED3_OFF;
LED_PWM(1);
}

void Level2(void)
{
LED1_OFF;
LED2_ON;
LED3_OFF;

LED_PWM(2);
}

void Level3(void)
{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N;

LED_PWM(3);
}

void Level4(void)
{
int t;
while(1)
{
for(t=0;t<3;t++)
{
CH4_PWM_SET(16000,20);
Delay(3000);
}
CH4_PWM_SET(0,0);
Delay(30000);
}
}

/***********************************************************
函 数 名:        Key1_Working
函数描述: 开机控制按键配置
参 数: LED_Count---------LED闪烁次数;
Key1_Flag---------Key1按键计数,全局变量;
Flag--------------开关机标志位,全局变量;
备 注: 1、按一次开机,蜂鸣器响两次,亮电源绿灯;
2、按键情况执行:
1)开机;
2)高档亮度;
3)中档亮度;
4)低档亮度;
5)爆闪SOS;
6)关机;
***********************************************************/
void Key1_Working(void)
{
u8 LED_Count = 0 ; //LED闪烁次数

switch(Key1_Flag)
{
case 1://开机,高档亮度;
Level1();
Flag=1;        //开关机标志位为1
break;

case 2://中档亮度;
Level2();
break;

case 3://低档亮度;
Level3();
break;

case 4://爆闪SOS;
Level4();
break;

case 5://关机;

Res_Ctrl();        //复位,所有功能关闭
Key1_Flag = 0;        //按键计数为0
Delay(500);
Flag = 0 ;        //开关机标志位为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ain(void)
{
Res_Ctrl();
GPIO_init();
SysClkInit();
TIM1_PWM_SET();
//EXTI_Init();
while(1)
{
if(KEY1==0)        //检测到KEY1按下
{
Delay(1000);        //消抖
Key1_Flag++;        //开始按键计数
Key1_Working(); //执行Key1控制函数
while(KEY1==0); //若真,则一直进入死循环;若假,则跳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