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电子钟(年月日星期时分秒、温湿度、整点报时、闹钟、播放音乐、记忆 LM041L

楼主:
基于AT89C51单片机、DHT11传感器、LCD、蜂鸣器设计的数字电子钟,通过按键初始化当前时刻和闹钟,并显示年月日星期时分秒、温湿度显示、整点报时、闹钟、播放音乐(小星星)、记忆时刻,内容包括:Proteus工程和Keil

LM041L大屏幕显示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ort P0

sbit rst=P3^0;        // 复位
sbit sclk=P3^1;        // 时钟
sbit io=P3^2;        // 输入输出口
sbit e=P2^2;        // 使能
sbit rw=P2^1;        // 读写
sbit rs=P2^0;        // 数据/命令
sbit busy=P0^7;        // 检测忙
sbit BUZZ=P2^3;        // 蜂鸣器
sbit DHT11=P1^0;// DHT11
sbit START=P1^1;
sbit NEXT=P1^3;
sbit JIA=P1^5;
sbit JIAN=P1^7;

uchar setup[10]={20,1,1,1,0,0,0,0,0,0};
uint M_sec,M_min,M_hour;
uint t;
uchar t_H,t_L;
uchar H_1,H_2,T_1,T_2;

code unsigned int toneH[7]={     //音调对应的定时器计数值的高8位 中音1,2,3,4,5,6,7
0XF9,0XF9,0XFA,0XFA,0XFB,0XFB,0XFC
};
code unsigned int toneL[7]={     //音调对应的定时器计数值的低8位
0X21,0XE1,0X8C,0XD8,0X68,0XE9,0X5B
};

code unsigned int soundtone[42]={ //小星星乐谱-音调
1,1,5,5,6,6,5,4,4,3,3,2,2,1,
5,5,4,4,3,3,2,5,5,4,4,3,3,2,
1,1,5,5,6,6,5,4,4,3,3,2,2,1
};

code unsigned int soundlong[42]={ //小星星乐谱-节拍
1,1,1,1,1,1,2,1,1,1,1,1,1,2,
1,1,1,1,1,1,2,1,1,1,1,1,1,2,
1,1,1,1,1,1,2,1,1,1,1,1,1,2
};

/*************************************************
函数名:send()
说明:发送一个字节uchar数据
入口参数:txd(发送的数据)
返回值:无
**************************************************/
void send(uchar txd)
{
        uchar i;
        for(i=0;i<8;i++)
        {
        sclk=0;
        io=txd&0x01;        // 取第一位
        txd>>=1;                // 左移一位
        sclk=1;                        // 上升沿有效
        }
}
/*************************************************
函数名:write()
说明:写地址、数据
入口参数:addr(DS1302地址);dat(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无
**************************************************/
void 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
        rst=0;sclk=0;rst=1;
        send(addr);                // 发送地址
        send(dat);                // 发送数据
        rst=1;
}
/*************************************************
函数名:receive()
说明:接收1个字节uchar数据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dat
**************************************************/
uchar receive()
{
        uchar i;
        uchar dat=0;
        for(i=0;i<8;i++)// 循环8次
        {
        sclk=1;
        dat>>=1;
        sclk=0;                        // 下降沿读取
        io=1;                        // 读引脚前置1
        if(io==1)dat|=0x80;
        }                                // 此时dat为16进制比如0x10
        dat=(dat/16)*10+dat%16;
                                        // 转化为10进制,现在是10;
        return(dat);        // 返回值
}
/*************************************************
函数名:read()
说明:读时钟
入口参数:addr(地址)
返回值:dat(接受到的一字节uchar数据)
**************************************************/
uchar read(uchar addr)
{
        uchar dat=0;
        rst=0;sclk=0;rst=1;
        send(addr);                // 发送地址
        dat=receive();        // 接收
        rst=0;
        return(dat);
}
/*************************************************
函数名:delay()
说明: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n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for(;n>0;n--)
        for(i=200;i>0;i--);
}
/*************************************************
函数名:check()
说明:判断LCD是否忙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check()
{
        rs=0;
        rw=1;                  // 读 e=1;
        port=0x00;
        e=1;
        while(busy);
        e=0;
}
/*************************************************
函数名:sendcommand()
说明:LCD写指令
入口参数:command(一个字节uchar的指令)
返回值:无
**************************************************/
void sendcommand(uchar command)
{
        check();
        rs=0; // 指令
        rw=0;  // 写 e=0;
        port=command;
        e=1;
        _nop_();_nop_();
        e=0; // 写入指令
}
/*************************************************
函数名:writedata()
说明:LCD写数据
入口参数:dat(一个字节uchar数据)
返回值:无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check();
        rs=1;  // 数据
        rw=0;
        port=dat;
        e=1;
        _nop_();_nop_();
        e=0;
}
/*************************************************
函数名:pos()
说明:设置LCD光标位置
入口参数:p(一个字节的无符号整型)
返回值:无
**************************************************/
void pos(uint p)
{
        sendcommand(p|0x80);// 第一行第一个 0x80;
}
/*************************************************
函数名:init()
说明:初始化LCD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init()
{
        sendcommand(0x38); // 8 位数据,双列, 5*7 字形
        delay(1);
        sendcommand(0x0c); // 开 0x08 关
        delay(1);
        sendcommand(0x06);// 地址增加一
        delay(1);
        sendcommand(0x01);// 清屏
        delay(1);
}
/*************************************************
函数名:welcome_setup()
说明:设置时的LCD初始界面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welcome_setup()
{
        int i=0;
        uchar Date[]="Date:";
        uchar Time[]="Time:";
        uchar Week[]="Week:";
        uchar Alarm[]="Alarm:";
        init();delay(10);
        pos(0x00);delay(1);
        while(Date[i]!='\0') {writedata(Date[i++]);delay(1); }
        i=0;delay(10);
        pos(0x10);delay(1);
        while(Week[i]!='\0') {writedata(Week[i++]);delay(1); }
        i=0;delay(10);
        pos(0x40);delay(1);
        while(Time[i]!='\0') {writedata(Time[i++]);delay(1); }
        i=0;delay(10);
        pos(0x50);delay(1);
        while(Alarm[i]!='\0') {writedata(Alarm[i++]);delay(1);}
}
/*************************************************
函数名:welcome()
说明:LCD初始界面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welcome()
{
        int i=0;
        uchar Date[]="Date:";
        uchar Time[]="Time:";
        uchar Week[]="Week:";
        uchar H[]="H:";
        uchar T[]="T:";
        init();delay(10);
        pos(0x00);delay(1);
        while(Date[i]!='\0') {writedata(Date[i++]);delay(1); }
        i=0;delay(10);
        pos(0x10);delay(1);
        while(Week[i]!='\0') {writedata(Week[i++]);delay(1); }
        i=0;delay(10);
        pos(0x40);delay(1);
        while(Time[i]!='\0') {writedata(Time[i++]);delay(1); }
        i=0;delay(10);
        pos(0x50);delay(1);
        while(H[i]!='\0') {writedata(H[i++]);delay(1);}
        i=0;delay(10);
        pos(0x57);delay(1);
        while(T[i]!='\0') {writedata(T[i++]);delay(1);}
}
/*************************************************
函数名:showLCD()
说明:读取时间和日期并在LCD上显示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showLCD()
{
        uchar num[]="0123456789";
        uchar sign=':';
        uchar note='-';
        delay(5);pos(0x05);
        delay(1);writedata(num[setup[0]/10]);
        delay(1);writedata(num[setup[0]%10]);
        delay(1);writedata(note);
        delay(1);writedata(num[setup[1]/10]);
        delay(1);writedata(num[setup[1]%10]);
        delay(1);writedata(note);
        delay(1);writedata(num[setup[2]/10]);
        delay(1);writedata(num[setup[2]%10]);
        delay(5);pos(0x15);
        delay(1);writedata(num[setup[3]%10]);
        delay(5);pos(0x45);
        delay(1);writedata(num[setup[4]/10]);
        delay(1);writedata(num[setup[4]%10]);
        delay(1);writedata(sign);
        delay(1);writedata(num[setup[5]/10]);
        delay(1);writedata(num[setup[5]%10]);
        delay(1);writedata(sign);
        delay(1);writedata(num[setup[6]/10]);
        delay(1);writedata(num[setup[6]%10]);
        delay(5);pos(0x56);
           delay(1);writedata(num[setup[7]/10]);
        delay(1);writedata(num[setup[7]%10]);
        delay(1);writedata(sign);
        delay(1);writedata(num[setup[8]/10]);
        delay(1);writedata(num[setup[8]%10]);
        delay(1);writedata(sign);
        delay(1);writedata(num[setup[9]/10]);
        delay(1);writedata(num[setup[9]%10]);
}
/*************************************************
函数名:writeLCD()
说明:读取时间和日期并在LCD上显示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writeLCD()
{
        uchar num[]="0123456789";
        uchar sign=':';
        uchar note='-';
        delay(5);pos(0x05);
        delay(1);writedata(num[read(0x8d)/10]);
        delay(1);writedata(num[read(0x8d)%10]);
        delay(1);writedata(note);
        delay(1);writedata(num[read(0x89)/10]);
        delay(1);writedata(num[read(0x89)%10]);
        delay(1);writedata(note);
        delay(1);writedata(num[read(0x87)/10]);
        delay(1);writedata(num[read(0x87)%10]);
        delay(5);pos(0x15);
        delay(1);writedata(num[read(0x8B)%10]);
        delay(1);writedata(' ');
        delay(1);writedata(num[M_hour/10]);
        delay(1);writedata(num[M_hour%10]);
        delay(1);writedata(sign);
        delay(1);writedata(num[M_min/10]);
        delay(1);writedata(num[M_min%10]);
        delay(1);writedata(sign);
        delay(1);writedata(num[M_sec/10]);
        delay(1);writedata(num[M_sec%10]);
        delay(5);pos(0x45);
        delay(1);writedata(num[read(0x85)/10]);
        delay(1);writedata(num[read(0x85)%10]);
        delay(1);writedata(sign);
        delay(1);writedata(num[read(0x83)/10]);
        delay(1);writedata(num[read(0x83)%10]);
        delay(1);writedata(sign);
        delay(1);writedata(num[read(0x81)/10]);
        delay(1);writedata(num[read(0x81)%10]);
        delay(5);pos(0x52);
        delay(1);writedata(num[H_1]);
        delay(1);writedata(num[H_2]);
        delay(1);writedata('R');
        delay(1);writedata('H');
        delay(5);pos(0x59);
        delay(1);writedata(num[T_1]);
        delay(1);writedata(num[T_2]);
        delay(1);writedata(0XDF);
        delay(1);writedata(0X43);
}
/*************************************************
函数名:Delay_us()/Delay_ms()
说明:DHT11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n)//n us延时函数 精度 ±4us
{
        n=n/2;
        while(--n);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n毫秒延时
{
        unsigned char j;
        while(n--)
        {
        for(j=0;j<125;j++);
        }
}
/*************************************************
函数名:COM()
说明:接收DHT11数据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comdata数据
**************************************************/
uchar  COM(void)
      {
           uchar i,temp,comdata;
       for(i=0;i<8;i++)
            {
                           while(!DHT11);        //表示读取的高电位延时大于20多us 则读取的是1 否则读取的是0
                        Delay_us(35);                        //通过FLAG,可判断DHT11显示数据的脉长
                        temp=0;
                     if(DHT11)temp=1;
                         while(DHT11);
                           comdata<<=1;
                              comdata|=temp;
            }
                   return         comdata;
        }
/*************************************************
函数名:getDHT11()
说明:主机发送起始信号,获取温、湿度值并校验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getDHT11(void)
        {
           uchar  T_data_H,T_data_L,RH_data_H,RH_data_L,checkdata;
          //主机拉低18ms
           GO1:DHT11=0;
           Delay_ms(18);
           DHT11=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us(20);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DHT11)
           {
           while(!DHT11);                //wait DHT goto high
           while(DHT11);
         //数据接收状态
           RH_data_H=COM();
           RH_data_L=COM();
           T_data_H=COM();
           T_data_L=COM();
           checkdata=COM();
           DHT11=1;
         //数据校验
           if((T_data_H+T_data_L+RH_data_H+RH_data_L)!=checkdata)         //if check wrong,read again
           goto  GO1;
           }
           H_1=RH_data_H/10;
           H_2=RH_data_H%10;
           T_1=T_data_H/10;
           T_2=T_data_H%10;
        }
/*************************************************
函数名:Count_Time()
说明:计时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init_Ex1() {
  EA = 1;         //开启总中断
  EX1 = 1;         //开启0号外部中断
  IT1 = 0;         //设置外部中断触发方式
             //0 - 低电平触发
             //1 - 负跳变触发
}
void ex1_intr() interrupt 2 {
        M_sec=read(0x81); //读秒寄存器
        M_min=read(0x83); //读分寄存器
        M_hour=read(0x85);//读时寄存器
}
/*************************************************
函数名:init_T0()
说明:初始化定时器0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init_T0(void)
{
        TMOD|= 0x01;          //使用方式1,16位定时器
        TH0=0x00;              //给TH0和TL0赋初值,计数器由0开始计数,到65535溢出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0;           //关闭定时器
}
/*************************************************
函数名:T0_ISR()
说明: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t_H;                  //给TH0和TL0重新赋值
        TL0=t_L;
        BUZZ=~BUZZ;      //BUZZ的值取反,改变蜂鸣器的状态。
}
/*************************************************
函数名:alarm()
说明:闹铃
入口参数:h(小时),m(分钟),s(秒)
返回值:无
**************************************************/
void alarm(int h,int m,int s)
{
        int sec,min,hour;
        sec=read(0x81); //读秒寄存器
        min=read(0x83); //读分寄存器
        hour=read(0x85);//读时寄存器
        if((sec==0)&(min==0))
        {
                t_H=0XFC;
                t_L=0X5B;
            TR0=1;              //打开定时器,蜂鸣器发声
            Delay_ms(50);
            BUZZ=0;             //蜂鸣器不发声,停顿片刻
            TR0=0;
        }
        if((hour==h)&(min==m)&(sec==s))
            for(t=0;t<42;t++)
        {
                        getDHT11();
            writeLCD();
                        t_H=toneH[soundtone[t]];//提取音调对应的定时器初始值
            t_L=toneL[soundtone[t]];//提取音调对应的定时器初始值
                TH0=t_H;                    //给TH0和TL0赋值
                TL0=t_L;
            TR0=1;              //打开定时器,蜂鸣器发声
            Delay_ms(soundlong[t]*200);    //延时soundlong[t]指定的时间长度
            BUZZ=0;             //蜂鸣器不发声,停顿片刻
            TR0=0;
            Delay_ms(1);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3-04-21):
需要用Proteus8.13版本来打开

网友A:
那个Proteus是那个版本的呢

网友B:
能看得到完整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