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四个流水灯和四个按键同在单片机P1,如何控制流水灯方向速度以及切换呼吸灯呢?

楼主(2022-11-07):
想求解有四个流水灯和四个按键同在P1口,如何控制流水灯方向速度以及切换呼吸灯呢?

网友A:
判断呗
if
for

网友B:
先分别实现各自功能,再用按键去控制就行了

网友C:
换个思想吧,没有方向这一说!
1、将各个灯的明暗状态,看作是的个数组的组元素(A1,A2,A3,A4……)。A的每一位0/1对应一个灯的明暗。
2、每间隔一个时间TG,切换一个组元素,送出显示。
这样,改变TG的大小,就改变了速度。
改变,A1,A2,A3,A4值(或排序),就改变的LED灯的显示状态。
如果,A1,A2,A3,A4……的组合,形成左移的效果,看上去就左移了;形成右移的效果,看上去就右移了;看上去形成跳动的效果,看上去就跳动了……
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程序构思巧妙,易写,逻辑清晰。
你要玩的花色,在如何将LED的各种显示组合,编制了A1,A2,A3……

网友C:
如果,你设计了N个方案(单灯左移,单灯右移,双灯左移,双灯右移,暂停、全闪、……),就做成N的数组。每按一次键就换一个数组取值,显示。

楼主:
感谢回复,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设计了N个方案(单灯左移,单灯右移,双灯左移,双灯右移,暂停、全闪、……),就做成N的数组。每 ...

这个咋做成数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分别实现各自功能,再用按键去控制就行了

怎么样分别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