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对应数值,如何知道编译过程算法?

楼主(2022-11-08):
已知源文件两个16进制分别为48、42,它们对应的(应该是10进制)解码结果为50,请问它的算法是怎样的?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A:
楼主能分清“编译”compile和“解码”decode这两个概念吗?

网友B:
72,66得到50.  随意有无穷解。楼上说的对。还需要约束条件。另外,16进制可以直接加减的。系统会给出正确结果。

楼主:
16进制不能直接加减吧

网友C:
至少可以有10万个结果。其中之一是:48-42+44。以上猜的。
靠谱的方案是,解析源程序的各个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