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MAX6675热电偶温度报警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2-11-08):
使用stc89c52控制,LCD1602显示温度,显示设定报警值,功能简单,报警装置为BB响,代码较为粗糙,大佬可自行修改,小白可参考学习,第一个按键为安全按键,按住不放再按另外两个按键可以调节温度报警值,温度显示值可能有误差,误差大的话智能程序内调整了

//****************************************************************//
//          1602液晶显示
//单片机 AT89S52 或 STC89C52RC
//功能 晶振 11.0592M 波特率 9600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0_time    4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S = P2^0;           //1602液晶引脚定义
sbit LCD1602_RW = P2^1;
sbit LCD1602_E  = P2^2;

sbit xz = P2^5;    //按键
sbit jia = P2^6;
sbit jian = P2^7;

sbit buzz = P3^7; //蜂鸣器

sbit  SO  = P1^5;                                  //P3.6口与SO相连
sbit  SCK = P1^6;                                 //P3.4口与SCK相连
sbit  CS  = P1^7;                                  //P3.5口与CS相连

//const unsigned char DevID = 1;                //本机设备ID
unsigned char buffer;                        //串口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rcv_buffer[20];
//unsigned char send_buffer[20];
//unsigned char flag_ok = 0;                //接收完毕的标识
unsigned int MAX6675_Temp;
unsigned char Flag_connect;
//unsigned char CRCH,CRCL;
//unsigned char wd[2];                          //wd[]:BCD码的温度
//unsigned char flag_dis;                        //显示刷新的标识

//-------------------------------------------------------------------------------------------
/* 等待液晶准备好 */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读取状态字
        LCD1602_E = 0;
    } while (sta & 0x80); //bit7等于1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0为止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待写入数据值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RAM的地址
        addr = 0x00 + 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0x00起始
    else
        addr = 0x40 + 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0x40起始
    LcdWriteCmd(addr | 0x80);  //设置RAM地址
}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str-字符串指针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Lcd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str != '\0')  //连续写入字符串数据,直到检测到结束符
    {
        LcdWriteDat(*str++);
    }
}
/* 打开光标的闪烁效果 */
void LcdOpenCursor()
{
        LcdWriteCmd(0x0F);
}
/* 关闭光标显示 */
void LcdCloseCursor()
{
        LcdWriteCmd(0x0C);
}
/* 初始化1602液晶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WriteCmd(0x01);  //清屏
}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  = 0;
        SCK = 0;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 = 1;
                dat = dat<<1;
                if( SO==1 )
                        dat = dat|0x01;
                SCK = 0;
        }
        CS = 1;

        return dat;
}
/*
* 功  能:延时,若干毫秒
* 参  数:毫秒数
*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        //一个延时函数,这个函数在11.0592M晶振下的延时时间大概为1ms
{
        unsigned int j,k;

        for(j=i; j>0; j--)
                for(k=114; k>0; k--);
}

unsigned char shezhi = 145; //数值设置默认值145
U8 shezhi_zu[3];                                                //默认值设置
        unsigned int temph;

        U8 temp_zu[4];
        U8 bba_zu[2];
U8 kb[1]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temp)
{
        kb[0] = 0x0a;

        bba_zu[0] = 0xdf;
        bba_zu[1] = 0x43;
        temph = temp-2;     //误差
                        temp_zu[0] = temph/100+'0';       //温度运算
                        temp_zu[1] = (temph/10)%10+'0';
                        temp_zu[2] = temph%10+'0';

                        shezhi_zu[0] = shezhi/100+'0';                //数值设置1
                        shezhi_zu[1] = (shezhi/10)%10+'0';
                        shezhi_zu[2] = shezhi%10+'0';

        if(Flag_connect==0)                          //Flag_connect为0 表示热电偶已连接,这时显示温度
        {
                LcdShowStr(0,0,"T:");
                LcdShowStr(3,0,temp_zu);
                //LcdShowStr(0,0,".");

                LcdShowStr(6,0,bba_zu);//单位

                LcdShowStr(0,3,"C:");
                LcdShowStr(3,3,shezhi_zu);

        }
        else                                                //Flag_connect为1表示 热电偶未连接,这时显示FFFF
        {

                LcdShowStr(9,0,"ERROR");
                buzz = 0;
                Delay(1000);
                buzz = 1;
                Delay(1000);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

void Int0()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装初值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

unsigned char num;

void T0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重装初值,保证每次进入中断函数都是50ms
        num++;
        if(num >= 15 ){

                                                        if (temph >= shezhi){
                                                        buzz =~ buzz;
                                                                num = 0;
                                }        }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nt = 11;
        unsigned int t;
        buzz = 1;

        Int0();   //定时器0开启函数

        Delay(100);         //延时100US(12M晶振)
        InitLcd1602();                        /* 初始化1602液晶 */

        while(1)
        {
                t=MAX6675_ReadReg();

                  Flag_connect=t&0x04;                         //读出数据的D2位是热电偶掉线标志位,该位为1表示掉线,该位为0表示连接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MAX6675是否在线

                t = t<<1;                                                   //读出来的数据的D3~D14是温度值
                t = t>>4;
                MAX6675_Temp = t/4;                                //测得的温度单位是0.25,所以要乘以0.25(即除以4)才能得到以度为单位的温度值
        /*-------------按键检测---------------------*/
        if(xz == 0 )
        {
                Delay(50);
                if(xz == 0)
                {
                        if(jia == 0)
                        {
                                Delay(100);
                                if(jia == 0)
                                {
                                        shezhi = shezhi+1;
                                }
                        }
                }if(jian == 0){
                                        Delay(100);
                                if(jian == 0)
                                {
                                        shezhi = shezhi-1;
                                }}
        }
//                                                if (temph >= shezhi){
//                                                        buzz = 0;
//                                                        Delay(1000);
//                                                        buzz = 1;
//                                                        Delay(1000);
//                                }

//-------------------------------------------------
                for(t=0; t<200; t++)                        //显示温度
                {
                        Display(MAX6675_Temp);
                }

        }

}

显示有一定的误差 大家自行在程序里面校正一下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