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1us定时误差问题

楼主:
芯片型号STC15W4K48S4  时钟采用内部时钟24M  模式16位自动重载
用定时器定时1us,变量做累加,发现定时时间一直存在误差,后修改代码做验证

按程序来说,输出波形周期应为2us,实际测试4us多,误差有点大,修改程序继续验证

注释掉部分代码之后,周期终于对了,所以确定是程序执行所需时间导致输出1us时间不准,但我需要1us时间,且需要调节这时间。
芯片速度不够,不知道STM32可不可以做到?准备换方案了

网友A(2022-11-08):
自动重装初值模式,中断内不要赋值 TH0、TL0寄存器。

网友B:
1us除了中断,能做的事不多了啊

网友C:
赋值、指令执行和判断都是要花时间的;不同的指令执行的时间也不一样;而且1us那么短;对于这种芯片来说还要调时间;肯定是吃不消的,要么用硬件pwm

网友D:
stm32肯定可以达到

网友E:
为什么非要用中断呢?
用 INT_CLKO |= 0x01;  直接输出不好么?

网友F:
stm32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G:
自动重装不需要再给TH0、TL0赋值,2us周期脉冲也不适合用定时器中断。改用高速脉冲输出功能为宜。

网友H:
STC的下载软件内都有范例程序的,你可以用范例试试呢

网友I:
时间太短了,进中断处理、退出中断,总时间已经超过1us,所以会不准。

网友J:
发送连续波形完全可以用定时器自身的功能。只有单次输出才需要中断。

网友K:
所有的锅都甩给八位机,就是不提系统架构设计,应用合理性。
你STM32做1us的中断也不见得中断程序里面你能多跑几条代码

网友L:
1、已经设置为自动从装了,为何还要重置时常路,不合理。
2、每个us反转输出就完成2us的周期脉冲输出了,为何还要用NUM数数,也不合理。
两个不合理,导致程序执行时间过长,超出中断时间!
根本问题:中断时间不能太短,当中断服务程序运行时间>中断时间时,时序就控制不了了。

网友M:
24MHZ在1T模式下,误差最多就是1/24
做1uS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你要这1uS又是可调的干嘛?
如果是计时,可以用定时器
如果输出PWM......很少有用到1MHZ的PWM的
也许,你想要的功能,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来实现,还不如说说你要做什么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