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2单片机如何掉电后保存数据?断电重启会重新运行整个的代码吗

楼主(2022-11-08):
单片机断电重启会重新运行整个的代码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c52单片机如何保存数据,使得重新上电后数据不变?
比如一个变量count初值为0,运行后的值为10,希望断电重新启动单片机后的值依然是10,这个要如何实现呢?
另外掉电后count变量为10,但是重新运行代码后变为初值0,还是说直接这个变量就没了,重新运行代码重新生成的变量

网友A:
你可以用片内EEPROM保存数据
EEPROM掉电保存数据需要硬件支持,检测到外部掉电到把数据写入EEPROM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也就是说单片机的电源要有足够大的电容在此期间保持VCC基本不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片内EEPROM保存数据
EEPROM掉电保存数据需要硬件支持,检测到外部掉电到把数据写入EEPROM需要有足 ...

受教了,多谢指点

网友B:
看你的单片机有内部E2吗?有的话可以用内部E2,没有的话,可以用外E2,如24C02等等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单片机有内部E2吗?有的话可以用内部E2,没有的话,可以用外E2,如24C02等等的芯片

已经可以了,仍然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C:
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EEPROM都要考虑全寿命周期写寿命的问题,不然一股脑瞎写,把片子写坏了怎么办?

网友D:
如果要求不高,也可以不用掉电检查。就是数字变化的时候,就写入EEPROM。这种情况适合用在设定温度的地方。手工设定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设置好后直接就保存了。就算掉电重启,也可以继续工作。
看具体情况吧。

网友E:
我以前试过每秒保存一次,后来改为断电保存。可以不必考虑E2的擦写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