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电路设计实现

楼主(2022-11-08):
大家好,想让大家指导我设计一个电路图,先谢谢大家了,高电平打开继电器,低电平关闭继电器;想实现功能如下:单片机控制口输出高电平(继电器打开)30ms后关闭继电器,但是单片机控制还是输出高电平,想用电路来实现这关闭的动作,请大家帮给我一个思路用什么来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R2是选配,可以不接。

网友B:
555单稳态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是选配,可以不接。

谢谢大佬提供的电路图,但是我不是想要继电器控制电路,而是高电平打开断电器30ms后能自动关闭继电器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提供的电路图,但是我不是想要继电器控制电路,而是高电平打开断电器30ms后能自动关闭继电器的功 ...

这活儿是单片机来干的。

网友C:
这个理念,只一个端口控制是不行的。想用一个端口,最简单也要加一个大的隔直电容,充电期间吸合,但无法准确控制时间,处理不好会造成继电器二次工作或损坏端口。
当然你觉得一定要这样子搞,可以买一个时间继电器。那样就浪费资源了。

网友D:
这功能可以用阻容积分电路,在继电器动作之后开始积分,时间到了就使继电器断开。这太麻烦了吧。

网友E:
1、图中1与2之间接个二极管,负极接1。
2、单片机的程序,可以让控制口输出高电平30ms后,改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活儿是单片机来干的。

担心单片机会死机一直出现高电平,继电器一直导通烧坏后面设备

网友F:
本来是一个单片机定时控制继电器的简单电路,楼主非得要复杂化。既然有“单片机控制口输出高电平(继电器打开)30ms后关闭继电器,但是单片机控制还是输出高电平”这种奇怪要求,数字电路加阻容即可,何必使用单片机?

楼主:
我自己搞了一个电路大家分析一下是否行,谢谢

网友E:
有单片机,还这样做,多此一举。

网友G:
感觉楼主对单片机和电子电路的应用还没有入门,建议对基础知识多做点功课。

网友H: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你这个继电器只打开一次吗?如果只打开一次,才会有这个奇怪的需求,否则你继电器关闭后,后续怎么打开了?

网友I:
楼主害怕单片机端口关断后会变成高电平,那换种思路不就完成了吗。单片机采用低电平打开继电器,高电平关断继电器,驱动三极管由NPN改成PNP,连接的方式变换一下,成本也不会变,岂不是打消楼主的顾虑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复,这个电路作用就是防止单片机死机,一直输出高电平,继电器打开,会烧坏后面设备,所以加这个电路就是让继电器打开几十MS再关闭继电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担心单片机会死机一直出现高电平,继电器一直导通烧坏后面设备

有这个想法很好!
但这个”安全“的议题不会这么简单:
你要在单片机中养条狗,这条狗的主要作用就是让某个IO不停在输出高低电平,与继电器的控制IO一起作某种运算:控制IO为高,狗的IO不停高低(2条件缺一不可!!),此时才能让继电器吸合,
当单片机死机后,不能再喂狗了,狗的IO只能锁定高或低,此时继电器不满足条件,只能释放。

就是这样的思路。
当然,你还可以加入更多的条件,比如负载电流突然变大了、温度超限了、液位超限了、紧急按钮被按下了。。。。。等等,都可以释放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这个想法很好!
但这个”安全“的议题不会这么简单:
你要在单片机中养条狗,这条狗的主要作用就是让 ...

谢谢大佬的回复,因为程序不是我搞的,想用硬件电路来实现这样功能,看我上面硬件电路图是否满足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复,因为程序不是我搞的,想用硬件电路来实现这样功能,看我上面硬件电路图是否满足

如要硬件电路来实现这样功能,比较麻烦。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复,因为程序不是我搞的,想用硬件电路来实现这样功能,看我上面硬件电路图是否满足

给你一个图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给你一个图参考一下:

楼主说的是30ms,这个用硬件还是可以做的。如果真是30s那么硬件几乎无法完成,需要的电容太大,电流太小,电容的漏电可能都比充放电流还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30ms,这个用硬件还是可以做的。如果真是30s那么硬件几乎无法完成,需要的电容太大,电流太小 ...

30Ms与30S对于电路来说没差别,差别的是组成形式。再说“单稳态”,定时闹钟也可以说是“单稳态”,可以1天、N年!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30ms,这个用硬件还是可以做的。如果真是30s那么硬件几乎无法完成,需要的电容太大,电流太小 ...

或许你认为大延时必需大电容?

网友K:
楼主的图是在延时后把输出对地短路,这不太合适啊。

网友L:
如果单片机引脚可控制,最简单的办法是先用强上拉输出高电平驱动继电器,然后用弱上拉保持高电平。如果不这样,就三极管基极对电源正极并个电容,串个二极管防倒灌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答,我这边有一个网友提供电路说可以,但是我有点看不懂,请大家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K:
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仿真看下,又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