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数码管有一段微亮,如何修改程序?

楼主(2022-11-08):
共阴极数码管做数字时钟有一段微亮。仿真没有问题,实物出现这样现象,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0_0 = P0^0;
sbit P0_1 = P0^1;
sbit P0_2 = P0^2;
sbit P0_3 = P0^3;
sbit P0_4 = P0^4;
sbit P0_5 = P0^5;

sbit key_hour=P3^2;//s1
sbit key_min=P3^3;//s2
sbit key_sec=P3^4;//s3
sbit key_rst=P3^5;//s4
static unsigned char second,minute,hour;
unsigned int tcoun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display()
{

   P1=table[hour/10];
   P0_0 = 0;
   delay(5);
   P0_0 = 1;

   P1=(table[hour%10]|0x80);
   P0_1 = 0;
   delay(5);
   P0_1 = 1;

   P1=table[minute/10];
   P0_2 = 0;
   delay(5);
   P0_2 = 1;

   P1=(table[minute%10]|0x80);
   P0_3 = 0;
   delay(5);
   P0_3 = 1;

         P1=table[second/10];
   P0_4 = 0;
   delay(5);
   P0_4 = 1;

   P1=table[second%10];
   P0_5 = 0;
   delay(5);
   P0_5 = 1;

}
void main(void)
{

                TMOD=0x02;
    TH0=0x06;
    TL0=0x06;
    TR0=1;
    ET0=1;
    EA=1;
//hour=16,minute=48,second=0;
while(1)
{
        display();

                                         if(key_hour==0)
                {
                        delay(10);
                        if(key_hour==0)
                        {
                                hour++;
                                if(hour==24)        hour=0;
                        }
                        while(!key_hour);
                }
                                if(key_min==0)
                {
                        delay(10);
                        if(key_min==0)
                        {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
                        while(!key_min);
                }
                                if(key_sec==0)
                {
                        delay(10);
                        if(key_sec==0)
                        {
                                second++;
                                if(second==24)        second=0;
                        }
                        while(!key_sec);
                }
                        if(key_rst==0)
                {
                        delay(10);
                        if(key_rst==0)
                        {
                                hour=0;
                                minute=0;
                                second=0;
                        }
                        while(!key_rst);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count++;
                           if(tcount==5000)
          {
                        t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
                                 hour=0;minute=0;second=0;
                           }
                         }
                  }
          }
        }

网友A:
消隐时间不够

网友B:
不太像是软件问题,不做显示代码,看这个段是否还是微亮???

网友C: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硬件电路可以知道是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这是让它显示全8的实物图,还是这一段有问题,电路问题还是数码管问题?

楼主:
让它显示全8还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让它显示全8还是有问题

有问题数码管和其他位置的互换一下,确认下是不是排除一下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E:
软件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万用表查一下硬件是否出现问题

网友F:
第一,没有消隐处理。第二,延时函数放错了地方,应该放在锁存之后。

网友G:
多为硬件不良。

网友H:
很大可能性是焊接时间过长,对应引脚内LED灯芯损坏了。

楼主:
我再试试,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