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机面板LED灯不受控

楼主(2022-11-08):
一台专业功放机,面板LED灯不受控制,经查是STM32 芯片坏了。如果有一个完全正常工作的STM32芯片,能否把内部的程序复制到一个空白STM32芯片里?烦请大师告知一下

网友A:
肯定不行,若是能这样操作,就没有芯片解密这种行业了。

网友B:
除了早期的AT89(包括早期51核芯片)芯片可以直接读出程序外,现在的芯片再也不能从芯片上把程序读出来了

网友C:
你确信 STM32 芯片存储程序的部分没有损坏么

网友D:
如果有其它的电路接受STM32的正常控制,则STM32坏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所有的东东,都不受控了,检查STM32的晶振是否不振。
如果确实STM32坏了,基本上你救不了了。程序你无法复制。

网友E:
但凡是你其它功能有一个是正常的,那就说明STM32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代码坏了一部分,这种情况太少了,少到你可以认为是不会发生的概率
看一下有没有被腐蚀或者短路的
或者是引脚假焊的,断掉之类的
想读出里面的程序,那就不要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