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这个电路原理图的功能和原理吗?

楼主(2022-11-09):
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这个原理图的功能和原理吗?

网友A:
请站方删除这个帖子吧。

只有学术价值,没有工程价值。

网友B:
1、先去掉电容C1看稳态:运放就是个比较器,比较3、4脚输入电压的大小。
2、3脚正端,电位由Rp、Rk分压得到,它是个基准,所以改之可以设定比较基准。
3、4脚负端,电位由四个电阻分压决定,其中可变电阻可以改变输入电位,所以它可以决定比较器的反转点。
4、C1加上后,成为积分电路,即反转变成爬升(降)。
5、SW1,有两个位:
2-3导通,可变电阻起作用,它的上端和R18被短去不用了,用下端调阻值,改变运放4脚电位。
2-1导通,可变电阻中心抽头失效,即成为固定电阻。这时运放4脚是个固定的电位。应该是校准、复位、固定输出之类的作用。
6、如果,可变电阻是个温度传感器,则此电路可以监控某个温度点。

网友C:
这是一个典型的电压比较器,3脚为基准端,2脚为动态端,动态端电压超过基准端,比较器翻转。R5和C1构成的积分电路是防抖电路,避免按键抖动引起误动作。按键对电阻R6的切换,令翻转更可靠。可变电阻起微调作用。这是框架,具体参数不作分析。

网友D:
这电路是不是错了呀。电路看是直接偶合的。就按直流分析了。这电路运放同相和反相输入端都从运放输出引入是什么呀。输出正还可分析下,输出0(没负电源,输出低最多只能0),没意义了

网友B:
电源的正负只是人为的定义,运放可不管这些,它只看+-电源两个引脚的电位差,其差值达到一定的值,它就认真的工作。并非“没负电源,输出低最多只能0,没意义了”,这里输出0V/3V,在逻辑上是可以认为是0、1的。例如:输出0驱动不了NPN三极管,而输出3V却可以。
不要误导楼主。
初学电子的同学们:0V,地、+、- 只是人为的参考,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意义。
就如我们说人的高度,默认参考点是他的脚底(相当了0V,地)。1.8米的人,埋土一半,高度变成0.9米,这是以地为参考点的说法,如此脚高-0.9米。但身高还是1.8米,这是参考点为脚的说法。
运放也是一个“人”,24V的电源,“埋土”一半,是+-12V的说法,“不埋土”是单24V电源供电的说法。
所以看到运放电源脚一端接25V,另一端接5V,就不要奇怪了,相当于单电源20V。
有的运放电源脚有三个,这是他的内部强制给出了一个参考中点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