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if( mm[25]&&mm[26]==1)和if( mm[25]&mm[26]==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1-09):
if( mm[25]&&mm[26]==1)和if( mm[25]&mm[26]==1)有什么区别

和 if( mm[25]==1&&mm[26]==1, if( mm[25]&mm[26]==1)哪个判断比较好

网友A:
if( mm[25]==1&&mm[26]==1)比较好,低版本编译器可以处理。if( mm[25]&mm[26]==1)要高版本编译器。

网友B:
      这两种是有区别的,运算符性质不同:
      &是一个位运算符,是将两个二进制的数逐位相与,结果是相与之后的结果。if( mm[25]&mm[26]==1)中只有 mm[25]的二进制值的末位为1,且mm[26]==1的结果为真,条件才是真,否则为假;
      &&是一个逻辑运算符,只有两个表达式同时为真才为真,有一个为假则为假,具有短路性质,即第一个表达式为假时就判别为假,并结束后面表达式运行。if( mm[25]&&mm[26]==1)中, mm[25]为非0时,再判别mm[26]==1是否为真,若为真则条件为真,否则为假;若mm[25]为0,则直接判断条件为假,不会再去判别mm[26]==1是否为真,(如if( mm[25]&&mm[26]=1)中mm[26]=1的赋值语句也不会执行)。

网友C:
大爷if( mm[25]==1&&mm[26]==1)和if( mm[25]&mm[26]==1)都不是相同的条件,怎么可能没有区别。
if( mm[25]==1&&mm[26]==1)表示mm[25]和mm[26]必须同时为1才能满足条件;
if( mm[25]&mm[26]==1)表示,如果mm[26]=1,只要mm[25]的最低位为1,其余位随便都能满足条件。
你说这能一样吗????????

网友A:
区别:
if( mm[25]&&mm[26]==1) 要判断 mm[25]和mm[26] 是否都为1。
if( mm[25]&mm[26]==1)  要判断 mm[25]和mm[26] 位与后结果是否 为1。
二者判断方法不一样无所谓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