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直接用KEIL编程STM32 HAL库吗?

楼主(2022-11-09):
能直接用KEIL编程HAL库吗?

我想建一个HAL库的工程模板,然后再用KEIL编程,

就是说我不用CUBE编译器写程序。直接在KEIL下用HAL库写程序?

网友A:
CubeMX生成工程的时候可以选编译器为RVMDK。不过严重不建议HAL库,写的太过于愚蠢,建议用CubeMX生成代码的时候选择LL库。

网友B:
HAL库没用过,看起来是很爽的样子
但是,不管是在这个论坛,还是在其它论坛HAL库好像好评率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AL库没用过,看起来是很爽的样子
但是,不管是在这个论坛,还是在其它论坛HAL库好像好评率不高

在中断处理程序里面放delay,你服不服?HAL库就是这么搞的。

上级是个制杖,下发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下面的程序猿自然就要糊弄上级。

结果就是闹出HAL库这么一个大笑话。

STM32的标准库和LL库都是非常不错的,值得我辈学习,但是HAL库?就是一坨不折不扣的sh1t。

楼主:
这么来说HAL库,就是屎一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处理程序里面放delay,你服不服?HAL库就是这么搞的。

上级是个制杖,下发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 ...

在中断处理程序里面放delay         比较牛逼

网友C:
我就郁闷的要死,自学的标准库,报了个补习班教HAL库,HAL也不是说不好,有好的地方,初始化文件它给你生成了,关于用标注库的方法写HAL库程序,建议放弃,一,一般会把所有的H文件和C文件加入,造成编译超慢,文件10倍大,二,网上的教程都不行,我自己建立了几个模板,要么编译不过,要么编译过了,写个最基本的跑马灯,运行不了,程序卡死在,HAL_Delay()函数这里,,发给程序给老师,老师也说程序没有错,不知道哪里问题,无故就有放弃,乖乖用软件生成初始化,三中断都要用回调函数,麻烦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郁闷的要死,自学的标准库,报了个补习班教HAL库,HAL也不是说不好,有好的地方,初始化文件它给你生成 ...

听了你的话,我决定放弃HAL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就郁闷的要死,自学的标准库,报了个补习班教HAL库,HAL也不是说不好,有好的地方,初始化文件它给你生成 ...

你是在中断里面用HAL_Delay()了,这个真的不怪HAL库,而是这个函数是通过systick中断实现的,而systick中断优先级最低,在其他任何中断里面调用都会卡死。

网友D:
这个HAL库,只能糊弄初学者,做个IO控制还行,复杂的程序,能把你整死,还是用老版本的标准库好移植

网友A:
HAL库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管理逼着一群苦逼的程序员做出来的一座垃圾山,还好里面加了LL库补救,否则我真的要放弃STM32改用其他芯片了。

网友E:
当然可以,不过你不用cubemx的话,HAL用起来比标准库繁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中断里面用HAL_Delay()了,这个真的不怪HAL库,而是这个函数是通过systick中断实现的,而systick中 ...

没有,跑马灯程序用不上中断,直接用的HAL_Delay()函数,这个是库里面自带的,和那个是systick是一个性质的,这个你知道的,

网友F:
HAL库很好用的,cubmx生成之前在工程设置里面更换IDE设置就行了,然后再keil打开,基本上我现在就只用HAL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