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MOS管英文数据手册?这个MOS管的最大功率是哪个

楼主(2022-11-09):
有两个功率A和B相差还挺大那个是mos的最大功率,都代表什么?

网友A:
耗散功率不是能控制的负载功率,只是MOSFET自身损耗的功率,你到底想要什么功率?

网友B:
加散热器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散功率不是能控制的负载功率,只是MOSFET自身损耗的功率,你到底想要什么功率?

这样啊,我想要负载功率,是什么参数呢?我看手册就这两个单位是w

网友C:
MOS管一般看电流
252封装本身就不准备用在大功率上的
如果是用来线性或者作为电子负载的,一般都是用TO-220封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我想要负载功率,是什么参数呢?我看手册就这两个单位是w

根据负载的电流和电压计算。

网友D:
眉毛胡子一把抓。
用MOS管分断5A电流:负载是12V,则是60W,负载是24V,则是120W。
你要考虑的是,MOS管能分断多大的电流,电压就可以了。
为了防止管子坏,要考虑MOS管的内阻,它是通电流时的热源。发热就如一个电烙铁,不能让它超温,烧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我想要负载功率,是什么参数呢?我看手册就这两个单位是w

负载功率根据MOSFET电流和负载电压计算。
考虑发热,按100度设计,还要留足够的36V余量,可以按最大20A来设计,电压36V负载就是720W。

网友F:
Ta是自身温度,Tc是环境温度,两个功率可以理解为一个是不作散热处理的功率,另一个是做良好的散热处理的功率。
这个贴片的除了加大焊盘散热,还可以加风扇散热,不过保险起见,还是按小的值去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