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MP3时发现SD卡耗电量差这么大?

楼主(2022-11-09):
比较一下手头的两种SD卡,8G 和 32G的,8G的有两个,功耗都差不多。难道是因为容量?

功耗平均差15mA之多,对于用电池来说,播放事件就是4个小时和5个半小时的区别
各位大神有遇到过么

网友A:
附近有没有发热功率大的元器件,或者检虚焊,电路设计有没有问题,原因很多

网友B:
品牌都不一样,有什么好比较的

网友C:
擦写可能电流大一点,静态当很小。

网友D:
你这个问题可能太多了,比如虚焊,品牌,质量问题

楼主:
不可能虚焊哦,电路都长时间正常工作了,同一个测试硬件,就TF卡不同电流相差四分之一

楼主:
换个超级大电池,这下就不怕费电了。

网友E:
开启装*mode:
1.写一个纯读写内存卡的程序(比如写入1G,读出0.5G),对比一下不同容量内存卡的功耗;
2.建议增加相同品牌32G和不同品牌32G卡的测试;
3.理论上只在开机遍历歌曲时的功耗不一样,工作起来相差不大;
4.锂电池建议别放电到3.0V以下(除datasheet注明),增加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