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不了,应该不会是我接线有问题吧?

楼主(2022-11-10):
主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宏定义 :用uint8 重定义unsigned char 无符号char型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8 Disp[]="1.calculate";
uint8 fuhao;//定义具体的那个符号,是加减还是乘除。
uint8 flag;        //定义有没有按下符号键,这个是统称
long a,b,c,d;        //定义运算数据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及等于的数变量
double a_l,b_l;         //double类型存结果可正负带小数点
uint8 k,a_wei,b_wei; //定义小数点后面显示的位数
uint8 zh,xiao,key,num,num_d,i,j;
uint16 biao,fhao_a,fhao_b;

uint8 key_lie[] = {0xef,0xdf,0xbf,0x7f};                                           //列低电平组
uint8 key_wei[] = {0xe7,0xd7,0xb7,0x77,                                           //位低电平组
                                                                        0xeb,0xdb,0xbb,0x7b,
                                                                        0xed,0xdd,0xbd,0x7d,
                                                                        0xee,0xde,0xbe,0x7e};

uint8 dat1[]={1,2,3,0x2b-0x30, 4,5,6,0x2d-0x30, 7,8,9,0x2a-0x30, 0,0x01-0x30,0x3d-0x30,0x2b-0x30 };//计算 123+  456-  789* 0R=/
uint8 dat2[]={0,1,2,3,   4,5,6,7,   8,9,0x41-0x30,0x42-0x30,   0x43-0x30,0x44-0x30,0x45-0x30,0x46-0x30};// 进制转换0123 4567 89ab cdef

void delay(uint16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lcdwrc(uint8 c)         //lcd指令函数
{
        LcdWriteCom(c);
}
void lcdwrd(uint8 dat)         //lcd显示函数
{
        LcdWriteData(dat);
}

void lcdwrd_string(uint8 dat[],uint n)          //lcd显示字符串
{
        uint8 i;
        for(i=0;i<n;i++)
        {
                lcdwrd(dat[i]);        [/i][i]
        }
}

void num_zero()                   //数据归零
{
        key=0;
        num=0;
        flag=0;
        fuhao=0;
        a=0;
        b=0;
        c=0;
        d=0;
        biao=0;
        zh = 0;
        xiao = 0;
        a_wei = 0;
        b_wei = 0;
        fhao_a = 0;
        fhao_b = 0;
}

void keyscan()                  //键盘取值和运算
{

        if(P3 == 0xf7&&xiao == 0)                  //小数点11110111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P3 == 0xf7)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xiao = 1;          //小数点标志
                }
                while(P3 == 0xf7);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lcdwrd(0x2e);          //显示小数点
        }

        if(P3 == 0xfb)                  //负号11111011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P3 == 0xfb)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if (flag==0)fhao_a++;          //运算符号之前的负号
                        else fhao_b++;                          //运算符号之后的负号
                }
                while(P3 == 0xfb);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lcdwrd(0x2d);
        }

        P1=0xfe;   //令第一行为0,然后判断是哪一列按下11111110,低位第一行
        if(P1!=0xfe)
        {
                delay(1000);
                if(P1!=0xfe)
                {
                        key=P1&0xf0;  // 将按下的键的电平给key  比如1110 1111 于 1111 0000 结果为1110 000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0;break;          //1
                                case 0xd0: num=1;break;          //2
                                case 0xb0: num=2;break;          //3
                                case 0x70: num=3;break;          //加
                        }
                }
                while(P1!=0xfe);
                if(num==0||num==1||num==2)         //确认第一行的数1,2,3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if (xiao == 1){a_wei++;}  //有小数点的话要记录小数点后有几位
                                a=a*10+dat1[num];          //比如第一位输入2第二位输入1就是21  要存起来就是第一次是2 第二次是2*10+1

                        }
                        else//按下符号键
                        {
                                if (xiao == 1){b_wei++;}
                                b=b*10+dat1[num];
                        }

                }
                if(num==3)
                {

                        flag=1;
                        fuhao=1;//加号+
                        xiao=0;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d;                                //令第二行为0,判断是哪一列按下,低位第二行
        if(P1!=0xfd)
        {
                delay(1000);
                if(P1!=0xfd)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4;break;          //4
                                case 0xd0: num=5;break;          //5
                                case 0xb0: num=6;break;          //6
                                case 0x70: num=7;break;          //减—
                        }
                }
                while(P1!=0xfd);
                if(num==4||num==5||num==6)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if (xiao == 1){a_wei++;}
                                a=a*10+dat1[num];
                        }
                        else
                        {
                                if (xiao == 1){b_wei++;}
                                b=b*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2;//带表减号
                        xiao=0;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b;                 //令第三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1!=0xfb)
        {
                delay(1000);
                if(P1!=0xfb)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8;break;          //7
                                case 0xd0: num=9;break;          //8
                                case 0xb0: num=10;break;  //9
                                case 0x70: num=11;break;  //乘*
                        }
                }
                while(P1!=0xfb);
                if(num==8||num==9||num==10)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if (xiao == 1){a_wei++;}
                                a=a*10+dat1[num];
                        }
                        else
                        {
                                if (xiao == 1){b_wei++;}
                                b=b*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3;//带表乘号*
                        xiao=0;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7;                 //令第四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1!=0xf7)
        {
                delay(1000);
                if(P1!=0xf7)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12;break;  //0
                                case 0xd0: num=13;break;  //清除rst
                                case 0xb0: num=14;break;  //等号=
                                case 0x70: num=15;break;  //除/
                        }
                }
                while(P1!=0xf7);
                switch(num)
                {
                        case 12: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if (xiao == 1){a_wei++;}
                                                a=a*10+dat1[num];
                                                lcdwrd(0x30);
                                        }
                                        else
                                        {
                                                if (xiao == 1){b_wei++;}
                                                b=b*10+dat1[num];
                                                lcdwrd(0x30);
                                        }
                                        break;

                        case 13:
                                        lcdwrc(0x01);        //清屏指令
                                        num_zero();
                                        break;

                        case 15:

                                        flag=1;
                                        fuhao=4;
                                        lcdwrd(0x2f);//除号/
                                        xiao=0;
                                        break;

                        case 14:

                                        lcdwrc(0xc0);//从第二行第一个开始显示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if(fhao_a==1){a_l = a*pow(0.1,a_wei)*(-1);}         //将结果保存到double精度的数中
                                                                                                   //有几位小数的话要乘0.1的几次方
                                                                                                   //负数的话要成-1
                                        else {a_l = a*pow(0.1,a_wei);}
                                        if(fhao_b==1){b_l = b*pow(0.1,b_wei)*(-1);}
                                        else {b_l = b*pow(0.1,b_wei);}
                                        if(fuhao==1)//加
                                        {
                                                sprintf(Disp,"%-6.3f",a_l+b_l);        //将结果存在数组中方便显示
                                                                                                   //spintf将右边的字符串到左边数组中
                                                                                                   //%-6.3f为占位符既(1)表示靠左6位保留三位小数的浮点数
                                                lcdwrd_string(Disp,6);        //显示
                                        }
                                        if(fuhao==2)//减
                                        {
                                                sprintf(Disp,"%-6.3f",a_l-b_l);
                                                lcdwrd_string(Disp,6);
                                        }
                                        if(fuhao==3)//乘
                                        {
                                                sprintf(Disp,"%-9.4f",a_l*b_l);
                                                lcdwrd_string(Disp,9);
                                        }
                                        if(fuhao==4)//除
                                        {
                                                sprintf(Disp,"%-9.4f",a_l/b_l);
                                                lcdwrd_string(Disp,9);
                                        }
                                        num_zero();
                }
        }

}

/*
进制转换           先将输入的数转换成十进制存起来
不同进制转10进制按权取数  比如 八进制的76  既7*8^1 +6*8^0= 62
10进制转不同进制除进制取余 比如 十进制62转八进制  62除8=7余数6  7除8=0余7 结果反过来写就是76
*/

void change()
{
        if(P3 != 0xff)
        {
                delay(1000);
                if(P3 != 0xff)
                {
                        switch(P3)
                        {
                                case 0xef: num=5;break;  //1110 1111  2进制
                                case 0xdf: num=6;break;  //1101 1111  8进制
                                case 0xbf: num=7;break;  //1011 1111  10进制
                                case 0x7f: num=8;break;  //0111 1111  16进制
                        }
                }
                while(P3 != 0xff);
                fuhao++;         //第几次按进制键   第一次输入  第二次输出
                if (num == 5)
                {
                        if(fuhao==1)lcdwrd_string("0b",2);        //2进制前显示0b
                        flag = 1;// 1 2进制  2 8进制  3 10进制  4 16进制
                }
                else if(num == 6)
                {
                        if(fuhao==1)lcdwrd_string("0o",2);
                        flag = 2;
                }
                else if(num == 7)
                {
                        if(fuhao==1)lcdwrd_string("SS",2);
                        flag = 3;
                }
                else if(num == 8)
                {
                        if(fuhao==1)lcdwrd_string("0x",2);
                        flag = 4;
                }
                if (fuhao == 2){lcdwrc(0x4f+0x80);//下一行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
                if(flag == 1&&fuhao >= 2)         //按两次进制键 且第二次转换为二进制
                {
                        lcdwrc(0x4f+0x80);        //第二行最后一个
                        lcdwrd_string("                ",16);           //清屏
                        lcdwrc(0x4f+0x80);
                        a = biao;        //将值付给a以免第二次转换乱码
                        while(a!=0)         //一位一位显示          值到零
                        {
                                lcdwrd(0x30+a%2);         //十进制转二进制 初二取余        每次取余
                                a=a/2;                                 //每次除二
                        }
                        lcdwrd_string("b0",2);
                }
                else if(flag == 2&&fuhao >= 2)
                {
                        lcdwrc(0x4f+0x80);
                        lcdwrd_string("                ",16);
                        lcdwrc(0x4f+0x80);
                        b = biao;
                        while(b!=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b%8);         //十进制转8进制 初8取余        每次取余
                                b=b/8;                                 //每次除8
                        }
                        lcdwrd_string("o0",2);
                }
                else if(flag == 3&&fuhao >= 2)
                {
                        lcdwrc(0x4f+0x80);
                        lcdwrd_string("                ",16);
                        lcdwrc(0x4f+0x80);
                        c = biao;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
                                c=c/10;
                        }
                        lcdwrd_string("SS",2);
                }
                else if(flag == 4&&fuhao >= 2)
                {
                        lcdwrc(0x4f+0x80);
                        lcdwrd_string("                ",16);
                        lcdwrc(0x4f+0x80);
                        d = biao;
                        while(d!=0)         //一位一位显示
                        {
                                zh = d%16;
                                if(zh < 10){lcdwrd(0x30+d%16);} //如果小于10正常显示
                                else {lcdwrd(0x37+d%16);}                 //大于等于10要显示abcdef  ascall码要推迟7
                                d=d/16;
                        }
                        lcdwrd_string("x0",2);
                }
        }
        if(flag!=0)
        {
                P1 = key_lie[i];                                                                                  //扫描列[/i][i]
                i++;
                if(i >= 4)
                i = 0;
                k = 50;
                if(P1 != key_lie[i])                                                                          //如果有按键按下[/i][i]
                {
                        delay(300);                                                                                          //消抖
                        if(P1 != key_lie[i])                                                                  //按键真的按下[/i][i]
                        {
                                for(j = 0;j <= 16;j++)                                                          //扫描位
                                {
                                        if(P1 == key_wei[j])                                                  //扫描到
                                        k = j;                                                                                  //赋值给k显示函数
                                }
                        }
                        while(P1==key_wei[k]);
                }
                if(k != 50)
                {
                        if(flag == 1&&fuhao == 1){if(k < 2){biao = biao*2 + k;lcdwrd(0x30+dat2[k]);}} //转为10进制存起来  按每位的权取数
                        else if(flag == 2&&fuhao == 1){if(k < 8){biao = biao*8 + k;lcdwrd(0x30+dat2[k]);}}
                        else if(flag == 3&&fuhao == 1){if(k < 10){biao = biao*10 + k;lcdwrd(0x30+dat2[k]);}}
                        else if(flag == 4&&fuhao == 1){if(k < 16){biao = biao*16 + k;lcdwrd(0x30+dat2[k]);}}
                }
        }
}

/*
进制计算

void jinzhi()
{
    if(P3 != 0xff)
        {
                delay(1000);
                if(P3 != 0xff)
                {
                        switch(P3)
                        {
                                case 0xfe: num=1;break;  //1111 1110  +
                                case 0xfd: num=2;break;  //1111 1101  -
                                case 0xfb: num=3;break;  //1111 1011  *
                                case 0xf7: num=4;break;  //1111 0111  =
                                case 0xef: num=5;break;  //1110 1111  2进制
                                case 0xdf: num=6;break;  //1101 1111  8进制
                                case 0xbf: num=7;break;  //1011 1111  10进制
                                case 0x7f: num=8;break;  //0111 1111  16进制
                        }
                }
                while(P3 != 0xff);
                if (num == 5)
                {
                        lcdwrd_string("0b",2);        //2进制前显示0b
                        flag = 1;// 1 2进制  2 8进制  3 10进制  4 16进制
                }
                else if(num == 6)
                {
                        lcdwrd_string("0o",2);
                        flag = 2;
                }
                else if(num == 7)
                {
                        lcdwrd_string("SS",2);
                        flag = 3;
                }
                else if(num == 8)
                {
                        lcdwrd_string("0x",2);
                        flag = 4;
                }

                // +-*
                if (num == 1)
                {
                        lcdwrd(0x2b);
                        fuhao = 1;        //加
                }
                else if(num == 2)
                {
                        lcdwrd(0x2d);
                        fuhao = 2;
                }
                else if(num == 3)
                {
                        lcdwrd(0x2a);
                        fuhao = 3;
                }
                else if(num == 4)
                {
                        zh = 1;                        //按下等号
                        lcdwrc(0x04);
                        lcdwrc(0xcf);        //第二行最后一个
                        lcdwrd(0x3d);
                }

                if(fuhao == 1 && zh == 1){biao = fhao_a + fhao_b;}             //+
                else if(fuhao == 2 && zh == 1){biao = fhao_a - fhao_b;} //-
                else if(fuhao == 3 && zh == 1){biao = fhao_a * fhao_b;} //*

                if(flag == 1&&zh == 1)         //二进制显示结果
                {

                        while(biao!=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biao%2);
                                biao=biao/2;
                        }
                        lcdwrd_string("b0",2);
                }
                else if(flag == 2&&zh == 1)        //八进制显示结果
                {

                        while(biao!=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biao%8);         //十进制转8进制 初8取余        每次取余
                                biao=biao/8;                                 //每次除8
                        }
                        lcdwrd_string("o0",2);
                }
                else if(flag == 3&&zh == 1)        //八进制显示结果
                {

                        while(biao!=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biao%10);         //十进制转8进制 初8取余        每次取余
                                biao=biao/10;                                 //每次除8
                        }
                        lcdwrd_string("SS",2);
                }

                else if(flag == 4&&zh == 1)
                {
//                        while(biao!=0)         //一位一位显示
//                        {
//                                lcdwrd(0x30+biao%10);         //十进制转8进制 初8取余        每次取余
//                                biao=biao/10;                                 //每次除8
//                        }
                        while(biao!=0)         //一位一位显示
                        {
                                d = biao%16;
                                if(d < 10){lcdwrd(0x30+biao%16);} //如果小于10正常显示
                                else {lcdwrd(0x37+biao%16);}                 //大于等于10要显示abcdef  ascall码要推迟7
                                biao=biao/16;
                        }
                        lcdwrd_string("x0",2);
                }
        }
        if(flag!=0)
        {
                P1 = key_lie[i];                                                                                  //扫描列[/i][i]
                i++;
                if(i >= 4)
                i = 0;
                k = 50;
                if(P1 != key_lie[i])                                                                          //如果有按键按下[/i][i]
                {
                        delay(300);                                                                                          //消抖
                        if(P1 != key_lie[i])                                                                  //按键真的按下[/i][i]
                        {
                                for(j = 0;j <= 16;j++)                                                          //扫描位
                                {
                                        if(P1 == key_wei[j])                                                  //扫描到
                                        k = j;                                                                                  //赋值给k显示函数
                                }
                        }
                        while(P1==key_wei[k]);
                }
                if(k != 50)
                {
                        if(flag == 1&&fuhao == 0){if(k < 2){fhao_a = fhao_a*2 + k;lcdwrd(0x30+dat2[k]);}} //转为10进制存起来  按每位的权取数
                        else if(flag == 2&&fuhao == 0){if(k < 8){fhao_a = fhao_a*8 + k;lcdwrd(0x30+dat2[k]);}}
                        else if(flag == 3&&fuhao == 0){if(k < 10){fhao_a = fhao_a*10 + k;lcdwrd(0x30+dat2[k]);}}
                        else if(flag == 4&&fuhao == 0){if(k < 16){fhao_a = fhao_a*16 + k;lcdwrd(0x30+dat2[k]);}}
                        if(flag == 1&&fuhao != 0){if(k < 2){fhao_b = fhao_b*2 + k;lcdwrd(0x30+dat2[k]);}} //转为10进制存起来  按每位的权取数
                        else if(flag == 2&&fuhao != 0){if(k < 8){fhao_b = fhao_b*8 + k;lcdwrd(0x30+dat2[k]);}}
                        else if(flag == 3&&fuhao != 0){if(k < 10){fhao_b = fhao_b*10 + k;lcdwrd(0x30+dat2[k]);}}
                        else if(flag == 4&&fuhao != 0){if(k < 16){fhao_b = fhao_b*16 + k;lcdwrd(0x30+dat2[k]);}}
                }
        }
}*/

void main()
{
        LcdInit();                 //初始化lcd
        num_zero();                 //数据清零
        lcdwrd_string("1.calculate",11);        //初始显示
        lcdwrc(0xc0);
        lcdwrd_string("2.change3.jinzhi",16);
        while(1)
        {

                if(P3 == 0xfe | P3 == 0xfd | P3 == 0xfb)
                {
                        delay(1000);
                        if(P3 == 0xfe | P3 == 0xfd | P3 == 0xfb)
                        {
                                switch(P3)
                                {
                                        case 0xfe: num_d=1;break;  //1111 1110
                                        case 0xfd: num_d=2;break;  //1111 1101
                                        case 0xfb: num_d=3;break;  //1111 1011
                                }
                        }
                        while(P3 == 0xfe | P3 == 0xfd | P3 == 0xfb);
                        lcdwrc(0x01);
                        num_zero();
                }

                if (num_d == 1)
                {
                        keyscan();                //按1 计算
                }
                else if(num_d == 2)
                {
                        change();        //按2 进制转换
                }
/*                else if(num_d == 3)
                {

                        while(1){jinzhi();}  //按3 进制计算
                }                */
        }
}

lcd.c模块
#include"lcd.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lcd.h头文件
#ifndef __LCD_H_
#define __LCD_H_
/**********************************
当使用的是4位数据传输的时候定义,
使用8位取消这个定义
**********************************/
//#define LCD1602_4PINS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reg51.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
PIN口定义
**********************************/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
函数声明
**********************************/
/*在51单片机12MHZ时钟下的延时函数*/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Init();

#endif

网友A:
没有提示信息吗?打开提示。

网友B:
这个代码太长了,谁有那个耐心来找错呀。再说你这个图画的...........真不好说那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提示信息吗?打开提示。

没有提示信息protues没有显示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码太长了,谁有那个耐心来找错呀。再说你这个图画的...........真不好说那啥了。

不好意思,我太小白了不大会用。图里比较乱的地方就P1接了8个独立按键,P3接矩阵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提示信息吗?打开提示。

烧录到单片机的话没问题主要是

网友C:
1 不要用a/b/c/d来命名变量
2 54行的是干啥的?
3 经过编译会有***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Program Size: data=144.1 xdata=0 const=81 code=7084

网友D:
你有在proteous中加入hex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