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数电设计的直流电机转速检测与脉宽调速器的仿真设计

楼主(2022-11-10):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A:
拆分成几个步骤吧,先学会把电机转速测出来,再学会让单片机输出PWM波,再学习PID,最后结合以上三点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你的具体功能,
根据功能选定所用到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