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数组比较程序怎么写?

楼主:
接收缓存数组分别和四个已知的数组进行比较,比较相同时,记下标志位,如果全不相同时,记下标志位

网友A(2022-11-11):
建议建立一个相同维数的数组,按顺序对比,相同置1,不同置0,读取这个数组,就知道哪些不同了。

网友B:
for语句循环比较,如果要明确每个不同位置,可以另外再建立4个对应标志数组,比较时不同就把序号或者标志写入对应数组

网友C:
不想自己写的话,可以用string.h里的strcmp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