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差分采样电路分析

楼主:
请问  这个电路是差分采样吗? 箭头所指方框R15、R16、R24、VR1、C28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22-11-10):
R15、R16、R24、VR1、与温度传感器构成取样电桥。
不出意外,温度传感器标称值是100欧。
VR1可调节温度控制点。
C28平滑参考电源REF3V3。

网友B:
新手就是喜欢简单问题复杂化,这么多电阻温度一变就会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根本没有实用性,如果不计成本,用几百块一只的电阻倒是能做到稳定,问题是谁买?

网友C:
二楼讲的清晰明了,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手就是喜欢简单问题复杂化,这么多电阻温度一变就会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根本没有实用性,如果不计成本, ...

谁都是复杂化过来的

网友B:
Pt100用这个电路就行了,唯一需要精密的器件是哪个Rref,可以买10ppm的或者25ppm的,价格10软妹币左右,国产24位ADC才两三块钱。

楼主图中需要精密的器件太多了,要么成本过高,要么温漂到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