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语音控制温湿度上下限阈值,串口通信的程序思路分析

楼主(2022-11-10):
现在是要做一个温湿度测控系统,需要通过语音模块控制温湿度上下限阈值,我现在的想法是先通过语音模块串口发送数值设置模式,在当前模式下再通过语音模块来发送一个数值赋给那个模式的变量,比如XXX设置温度上限阈值(此时令标志位为设置温度阈值的模式),好的要将温度阈值设为多少度(开始检测接下来串口发送的数据),四十度(这时候就将40这个数值赋给温度上限阈值的变量).请问这样子好实现吗?或者大佬能提出更好的方法,我单片机刚学没多久,不太熟悉想问问大家,给我个思路我按照这个思路自己学习思考,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跟你学不学单片机无关。只与的构思相关。
1、以何种方式控温。上下限(SX、XX)?定值(DZ)?
2、如何获得被控对象的温度(DW)?
3、从音控中解析出语音:上限值存入SX,上限值存入XX,定值存入DZ。
4、将DW与SX、XX、DZ比较,做出加温、减温的控制即可。

网友B:
设置这边好实现。  难点在语义识别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你学不学单片机无关。只与的构思相关。
1、以何种方式控温。上下限(SX、XX)?定值(DZ)?
2、如何 ...

1.不需要控温上下限阈值是当DHT11检测到的环境温度超过预设值时会报警
2.DHT11测环境温湿度
3.语音模块用的是ASRPRO可以通过天问BLOCK图形化编程软件进行编程,通过语音调整的也是阈值
4.我现在的想法是语音模块这边串口发送不同的十六进制数(比如语音说设置温度上限就发送0x01)然后单片机检测到0x01就进入调整温度上限的模式,然后语音模块会回一句调为多少度我说四十度语音模块就发送一个40过去,然后单片机接收到这个40就把40赋给温度上限的变量。总的来说在不同的模式,后面的数值就赋给不同的变量,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麻烦您指导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这边好实现。  难点在语义识别那边。

我认为语音模块反而更好实现,因为语音模块只需要针对不同的语音发送不同的串口内容,ASRPRO是可以图形化编程的,只需要针对内容修改参数就行,我现在主要是对串口的内容不太熟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这边好实现。  难点在语义识别那边。

语音识别不是难点,现在TB有成品

网友D:
ADC或者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