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C3041M光耦+BTA16可控硅电路控制交流电导通问题

楼主(2022-11-10):
MOC3041M光耦+BTA16可控硅电路,如图所示 不加C33单片机可以控制导通 ,但是加上C33就不受控 通电就导通  这是为什么?还有就是BTA16发热严重 但BTA16电流和功率也满足压缩机

网友A:
可控硅关断需要电流过零!加电容后,在交流电过零时,电容给系统短时供电,影响了可控硅电流过零。

网友B:
用MOC3041 datasheet里面推荐的原理图不行吗?乱加元件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C:
感性负载这里的C33是需要的,与C33的大小有关,串联的电阻阻值也不对

网友D:
BAT16加个散热片

网友E:
电路改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改这样试试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