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如何利用SYSTick实现1个1ms的延时?

楼主(2022-11-10):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参考HAL_delay()函数的实现。

网友B:
systick定时器跟你的初始化有关,直接 系统滴答定时器初始化,定时1ms,
System_ms 放在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入口自加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
    uint32_t Stop_TimePoint = System_ms + ms;
    while(System_ms < Stop_TimePoint);
}

网友C:
定时时间=1/systick定时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