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打开工程提示RTE未启用Cannot read RTE data from project file: RTE is not ...

楼主:
keil5软件打开project报错RTE is not enabled
我在使用keil5软件的时候遇到了几个问题,还请各位能指点一下:
1、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项目的程序,但是我用自己电脑的keil5软件打开工程文件的时候就会弹出RTE未启用的提示,在网上搜了一下解决方案说是重装一下keil5软件就可以解决,我就去重装了一下我电脑的keil5软件,但是并没有解决。

Cannot read RTE data from project file: RTE is not enabled

2、还有就是每次我更改了工程里的字体,也会弹出一些提示,而且在我下一次打开这个工程的时候更改的字体又会变成原来的字体。

3、每次在Templates里重新写的一些模板下一次打开的时候就没有了

以上就是我在使用keil5软件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还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2022-11-10):
能编译通过说明是否启用RTE没有意义,不要考虑这种无聊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可以试着用管理员身份打开uv5.exe

网友B: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已经把它解决掉了,具体解决办法:
在安装keil5软件的芯片包的时候,要把芯片包和软件放在同一路径下,否则就无法成功安装芯片包。我当时就是把keil5软件装在了D盘,把芯片包放在了F盘,所以每次在安装芯片包的时候就会报错。
以上就是我的解决办法,希望能对出现同一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C(2023-03-28):
我是keil集成了51和32,直接点尾缀为uvprojx的文件用keil5打开就跟你一样报错,先打开空白keil,然后在Project里点open project 选择uvprojx,就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