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4线硬件spi控制tm1638读取按键数据

楼主(2022-11-10):
我用stc8h单片机硬件spi控制tm1638。 单片机的MISO和MOSI短接后连接到tm1638的DIO数据端。
能够正常显示。但是读取按键数据不正常,有时候能读到,有时候读不到。
请问,4线spi怎么转成3线spi?  电路怎么连接?

void TM1638_Delay()
{
        u8 i;

        i = 20;
        while (--i);
}

//发送数据并接收数据
u8 TM1638_sendbyte(u8 byte)
{
        return SPI_sendbyte(byte);
}

//发送命令
void TM1638_sendcmd(u8 cmd)
{
                        TM1638_CS_L;
                        TM1638_sendbyte(cmd);
            TM1638_CS_H;
}

//指定地址写入 数据
void TM1638_writedata(u8 add,u8 dat)
{
          TM1638_sendcmd(0x44);        //写数据到寄存器,固定地址模式
          TM1638_CS_L;
          TM1638_sendbyte(0xc0|add);        //设置起始地址
          TM1638_sendbyte(dat);                                //写入数据
          TM1638_CS_H;
}

//读取按键扫描的4个字节
void TM1638_ReadKeyDat(u8 *dat)
{
        u8 i;
        TM1638_CS_L;
        TM1638_sendbyte(0x42);          //读键扫数据命令
        for(i=0;i<4;i++)
        {
                dat[ i]=TM1638_sendbyte(0xFF);
                TM1638_Delay();
        }
        TM1638_CS_H;

}

网友A:
简单跟你说明一下。
1, TM1638 是 MicroWire 不是SPI, 虽然很像SPI。
所以,正确的连接方式,应该是用串口,外加一个IO 作STB的  连接模式
2,就算要用 SPI 来驱动, 应当选择支持 半双工模式SPI的 MCU, (如:CH55x 系列单片机),而不适合使用只支持全双工SPI的单片机。
3,如果实在要用  只能全双工模式  工作的 SPI, MOSI  和 MISO 不能直接简单的 并联,应当  MISO 直接连器件的 DIO,  而 DIO 和 MOSI 之间 应该用 二极管连接  MOSI 端接二极管 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