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与单片机管脚问题

楼主(2022-11-10):
这几个管脚怎么接,看了它的资料也不是很懂,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描述只是简介,请联系上下文看

网友B:
1 Vi就是模组供电脚啊,接电源,5脚WAK是模组的信号输出脚,接单片机IO,如果需要唤醒单片机之类的,就需要注意接唤醒口;7,8脚是USB的数据脚,如果你单片机支持USB口,那就接对应的USB口

网友C:
Vi就是电源正极供电引脚,WAK引脚就是你这个指纹模块的感应信号输出,可以接到单片机的IO口,U+和U-就是USB口的数据引脚,主要还是看他的数据手册,获得各个引脚的信息。

网友D:
VI给电源 默认就给个5V,WAK是他的输出指示,可以接单片机IO,U+和U-就USB端口,如果单片机不支持USB,就加一个UART转USB的,然后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Vi就是模组供电脚啊,接电源,5脚WAK是模组的信号输出脚,接单片机IO,如果需要唤醒单片机之类的,就需要 ...

请问1脚接了5v  那6脚接什么

网友E:
6脚可以接5v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