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单片机IO口电平状态写到数组?

楼主(2022-11-11):
每隔2毫秒读取IO口电平状态,写到4个字节的数组里,写32次

网友A:
4个字节数组,每个字节八位 4* 8 = 32,可以用每个位代表一次读取的电平,等读够32次后把4个字节依次存入数据即可

网友B:
typedef union{
        unsigned char array_res[4];
        unsigned int uint32_res;
}
Result_t;

Result_t Result ={0};

// 下面两种保存自己选择
// 一、数据由高到低保存
for(unsigned char i=0; i<32; i++){
        Result.uint32_res <<= 1;
        if (P1_0 == 1){
                Result.uint32_res |= 1;
        }
        delay_ms(2);
}

// 二、数据由低到高保存
for(unsigned char i=0; i<32; i++){
        Result.uint32_res >>= 1;
        if (P1_0 == 1){
                Result.uint32_res |= 0x80;
        }
        delay_ms(2);
}

// 在Result.array_res中就是你要的数组结果

网友C:
好问题!最基本的知识了。能检测到一个按键,就差不多可以了。然后定义一个32位的变量,2ms读一次键值,存入变量、移位。for()32次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