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单片机内部晶振可以随便选的吗?

楼主:
请问大神们,STC15W408的内部晶振可以随便选的吗?如图

烧录图

烧录图

网友A(2022-11-11):
最好内部时钟按选项选,然后用分频寄存器选到自己要的频率。

网友B:
这些都是常用频率,用户输入的频率误差不确定。

网友C:
谢谢指点,可以了!

网友D:
用户也可以输入频率,但有可能处于调整不到的值,或者误差大,比如7~9MHz,15~17MHz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