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LINK Utility烧写STM32时报错[0x00000000]:Invalid address

楼主:
用STM32 ST-LINK Utility烧写STM32单片机时报错[0x00000000]:Invalid address!,前天都是可以烧写进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A(2022-11-11):
这个只要是芯片选择正确应该没有问题的,仔细看看下载程序项中的芯片选择。

网友B:
1.检查你的3.3V
2.在软件里面降低SW速率

网友C:
用的是STM32 ST-LINK Utility下载软件,没有芯片选择项,3.3伏是正常的,没有SW速率栏,能读出芯片I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检查你的3.3V
2.在软件里面降低SW速率

用的是STM32 ST-LINK Utility烧写软件,下载程序项中没有芯片选择栏;测3.3电压正常,此软件没有SW速率修改栏。

网友D:
[F0test.hex], Address Range (0x00000000,0x00002ccc)
上面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0test.hex], Address Range (0x00000000,0x00002ccc)
上面这句话什么意思?

提示烧录文件太大,超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