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x<=x+1这个表达式什么意思?

楼主(2022-11-11):
谢谢大家

网友A:
判断 x 是否小于或者等于 x+1

网友B:
x 为 uchar  代表   x<255
x 为 char   代表  x<127

网友C:
没有溢出的前提下,这式子永远成立,不用判断。为什么不用x<=127?或者才数据类别上限?

网友D:
c语言语句用于检查x是否达到目标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溢出的前提下,这式子永远成立,不用判断。为什么不用x<=127?或者才数据类别上限?

改数据类型时不用改代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有溢出的前提下,这式子永远成立,不用判断。为什么不用x<=127?或者才数据类别上限?

x<=x+1不限x的数据类型,可以判定x是否溢出;
你的x<=127只能判断x为signed char时,判定x是否溢出。
高下立判了吧!!!!

网友G:
看了很多C程序,没见过这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