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输出端电路加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2-11-11):
输出端不是应该加一个上拉电阻吗,光耦型号是TLP521

网友A:
如果光耦是对外输出,那就是保护光耦用的,防止接感性负载没有续流打坏光耦。

网友B:
电路示意图画的不是太准确,很难说二极管的作用,一般来说就是楼上说的是保护作用,即保护光耦,也保护负载,具体的还要看周围电路,摘出这一段,就靠经验习惯猜测,真说不准。

网友C:
图有问题,电源接错。

网友D:
不让DRE02的电压不超过(12V+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

网友E:
总感觉这个图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