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v-C++ 5.11 如何查看strncmp库函数原型?感谢帮忙

楼主:
如题,如下图,如何能查看strncmp()的函数体?

网友A(2022-11-11):
想看gcc的库源码,下载glibc慢慢看呗。

网友B:
程序分享出来给需要的人作参考

/* strncmp -- compare two strings, stop after n bytes.
   This function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

/*
@deftypefn Supplemental int strncmp (const char *@var{s1}, @
  const char *@var{s2}, size_t @var{n})
Compares the first @var{n} bytes of two strings, returning a value as
@code{strcmp}.
@end deftypefn
*/

#include <ansidecl.h>
#include <stddef.h>

int
strncmp(const char *s1, const char *s2, register size_t n)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u1, u2;

  while (n-- > 0)
    {
      u1 = (unsigned char) *s1++;
      u2 = (unsigned char) *s2++;
      if (u1 != u2)
        return u1 - u2;
      if (u1 == '\0')
        return 0;
    }
  return 0;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分享出来给需要的人作参考

感谢!但不是我想要的!我要的是方法!那么多库函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