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bit', expected 'hdata'

楼主(2022-11-11):
STC8实现定时器T060s倒计时代码求改

#include <STC8H.H>
void delay_ms(void)

/*74HC245*/
#define OUTPUT P0

sbit A0 = P2^2;
sbit A1 = P2^3;
sbit A2 = P2^4;

unsigned char second = 60;
unsigned char count = 200;
char code LED_7SEG_CAT[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char code LED[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Timer0Init(void)
{
        AUXR &= 0X7F;
        TMOD &= 0XF0;
        TL0 = 0XF0;
        TH0 = 0XD8;
        TF0 = 0;
        TR0 = 1;
}

void main(void)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E3;
        EA = 1;
        ET0 = 1;

        Timer0Init();
        while(1)
        {
                A0 = 1;
                A1 = 0;
                A2 = 0;
                OUTPUT = LED_7SEG_CAT[second/10];
                Delay_ms(5);

                A0 = 0;
                A1 = 0;
                A2 = 0;
                OUTPUT = LED_7SEG_CAT[second%10];
                Delay_ms(5);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ount--;
        if(count == 0)
        {
                count = 200;
                second--;
                if(second == 0)
                {
                        second = 60;
                }
        }
}

STC8实现定时器T060s倒计时显示这个错误main.c(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sbit', expected 'hdata'

网友A:
void delay_ms(void),末尾少了分号

网友B:
void delay_ms(void),这个后面加一个英文的分号

网友B:
错误C141:“sbit”附近的语法错误,应为“hdata”

网友C:
sbit上边的函数后没加分号

网友D:
sbit后面的A0 A1 A2换个,名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delay_ms(void),末尾少了分号

加了分号后还是有错误
main.c(44): warning C206: 'Delay_ms':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main.c(44): error C267: 'Delay_ms':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delay_ms(void),这个后面加一个英文的分号

加了分号后还是有错误
main.c(44): warning C206: 'Delay_ms':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main.c(44): error C267: 'Delay_ms':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加了分号后还是有错误
main.c(44): warning C206: 'Delay_ms':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

前面声明了延时函数,但是就没有写这个函数

网友F:
你 void delay_ms(void) 声明的无参函数,

调用  Delay_ms(5);  却传了参。 不报错才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 void delay_ms(void) 声明的无参函数,

调用  Delay_ms(5);  却传了参。 不报错才奇怪了。

那要怎么改呢T_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声明了延时函数,但是就没有写这个函数

要怎么改才对呀

网友G: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 <STC8H.H>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74HC245*/
#define OUTPUT P0

sbit A0 = P2^2;
sbit A1 = P2^3;
sbit A2 = P2^4;

unsigned char second = 60;
unsigned char count = 200;
char code LED_7SEG_CAT[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char code LED[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do
        {
                i = 16;
                j = 147;
                do
                {
                        while (--j);
                } while (--i);
        } while (--ms);
}

void Timer0Init(void)
{
        AUXR &= 0X7F;
        TMOD &= 0XF0;
        TL0 = 0XF0;
        TH0 = 0XD8;
        TF0 = 0;
        TR0 = 1;
}

void main(void)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E3;
        EA = 1;
        ET0 = 1;

        Timer0Init();
        while(1)
        {
                A0 = 1;
                A1 = 0;
                A2 = 0;
                OUTPUT = LED_7SEG_CAT[second/10];
                Delay_ms(5);

                A0 = 0;
                A1 = 0;
                A2 = 0;
                OUTPUT = LED_7SEG_CAT[second%10];
                Delay_ms(5);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ount--;
        if(count == 0)
        {
                count = 200;
                second--;
                if(second == 0)
                {
                        second = 60;
                }
        }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正确!
原来不仅预声明函数没有传入参数,而且开头还是d,
调用的时候传入了参数,而且开头还是D。
所以编译器就认为调用的函数没有预声明。

网友I:
声明错误!
函数调用错误!
语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谢谢你,编译没有错误了,但是灯不亮T_T

网友J:
void main()
{
        A0 = 0;
        A1 = 0;
        A2 = 0;
        OUTPUT = 0xC0;
        while(1);
}

如果这样都不亮,就要检查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