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给锂电池充电数据

楼主(2022-11-11):
如图,想利用一下输出9V/0.6A的电源适配器,4007串联一个2欧姆电阻可以有效的降低初充电的过大电流。但是充电末期的电压还是偏高。(4.19V时充电电流还有40毫安左右)。输出电压在降低0.1V比较理想。40毫安的充电电流长期充电会不会有危险?闲来无事废物利用,欢迎讨论。

网友A:
9V串联4007给锂电池充电不可取!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不是恒定的,会与流过的电流有一定的关联。电流小,正向压降就小。现在的锂电池充电芯片价格很便宜,成品充电板也不贵,不必要折腾将电池充坏了

网友B:
你这个充电电路就是一些小厂生产的设备常见的(比如以前的一些蓝牙音箱,为了省成本,就是一个二极管+一个限流电阻,直连USB充电),这种截止电压不准,容易过冲,只适合小容量锂电,而且充电时长有限制、

楼主:
随着充电电流的减小4007的压降也减小,有可能充电电压上升到超过锂电池的限制电压。如果电压输出端并联一个泄放电阻(50-100Ω)可以拉低输出电压0.1V左右。(功耗增大),充电一昼夜锂电池电压不超过4.25V。对于闲置物品来说可以利用一下,闲来无事也可解闷。9V电压输出的适配器充锂电池确实不太合适。

网友C:
7805输出电压5V,如果锂电池有保护有过充保护 没有问题。另外如果加一个TP4054充电更好

网友D:
在7805后面串一个二极管比较好

网友E(2022-12-17):
4056充电板才5毛钱

网友F(2023-04-04):
可以加个4057充电IC   几毛钱搞定!

网友G(2023-06-17):
4056价廉物美,还有过充/过热/过压保护(部分型号输入电压超过7V左右就保护了),很完美的片子。

网友H:
不准,尽量别这样弄,容易出事;

网友H:
锂电保护IC,充电IC很多,不到3毛钱,买个IC用洞洞板制作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