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FRC522 RFID卡程序,函数结束不退出?

楼主:
这个SetBitMask执行完不结束怎么回事?各位大佬,能打印 ssss,打印不了 3333,说明函数没退出去,崩溃啦

网友A(2022-11-11):
希望来个兄弟解救一下,代码移植都这么难,被自己要蠢哭了

网友B:
确定是这个地方没退出吗,SetBitMask这个函数调用的地方不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这个地方没退出吗,SetBitMask这个函数调用的地方不少的

竟然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大佬,我现在从GitHub下载了另一份对照看看,多方对比,小菜鸟太难了。我是通过printf打印来看运行到哪了,void SetBitMask(); 函数的最后一句能打印,本来void函数运行完就应该退出到调用他的函数里边继续执行下一行代码,但是在SetBitMask外边的下一行就不能打印了,我这个思路存在漏洞吗,希望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B:
用的是STM32芯片,直接做硬件仿真跟踪就好了,STM32的硬件仿真比51方便,自带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STM32芯片,直接做硬件仿真跟踪就好了,STM32的硬件仿真比51方便,自带功能的

好的大佬,看来我必须学一下仿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这个地方没退出吗,SetBitMask这个函数调用的地方不少的

反正只要有这个置位函数,他后边就不能打印,神奇,看来必须学习一下仿真了

网友C:
你尝试一下把下面一段注释掉,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D:
printf这个函数是可以重入的吗?有考虑过多个函数同时调用printf的情况吗?

网友E:
printf重定向打开,要是用到串口就初始化串口,否则都不知道你把打印信息打印到哪里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rintf重定向打开,要是用到串口就初始化串口,否则都不知道你把打印信息打印到哪里去了

打开了,然后用的串口助手嘛,应该就可以了吧,谢谢你

网友A:
这个怎么回事?我发了个帖子黑币从60就到了100了怎么?不是应该减少我的吗?

网友A:
我把卡放上去能收到数据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数据

网友F:
不退出,其它也不能执行,SSSS也只能执行一次。

网友G:
程序是不是进入硬件错误中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程序是不是进入硬件错误中断了?

不知道,门禁卡寻卡函数中调用的PcdComMF522()函数有问题,问题函数不能返回status 为MI_OK,再找找看

网友A:
不是,最后是spi通信原因,库的原因,没移植全,但是就是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