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下载问题第一次用SWD可以下载,后面就不行了测复位脚,不到1V

楼主(2022-11-12):
用STM32F103C8T6,第一次用SWD可以下载,后面就不行了。测复位脚,不到1V
可大佬解释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硬件问题,或者程序问题,STM32需要在程序里确定SWD和JTAG引脚的具体功能

网友B:
贴上你的电路图和关键代码   2楼回复的也有可能

网友C:
不会是代码里面把SWD给remap了吧?

网友D:
可以看一下setting那里,看看有没有问题还有boot引脚的问题

网友E:
你下个简单的程序试试,比如跑马灯,可以重复下载,就是你现在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F:
猜:
第一次里面无【错误的程序】。
以后【错误的程序】在里面作妖了。

网友G:
大概率你程序使用了PA14和PA13引脚导致SW引脚被占用下载不了,设置下载器参数,让下载器下载时发送复位信号就可以了,或者ISP把芯片程序擦除。